分享一些CAN 和 CANOPEN的资料

楼主(2018-12-28):
最近在做基于CAN的项目,这些是近期收集的。应用层的CANOPEN协议学的有点吃力,这几天也在摸索准备自建一个简易的应用层。希望大家多交流

网友:
顶一个,前段时间还在看

网友:
正有需要

网友A:
哎呦喂  我也正在弄这个玩意儿  怎么操作对象字典收发数据啊?大神请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呦喂  我也正在弄这个玩意儿  怎么操作对象字典收发数据啊?大神请解惑! ...

我也刚接触,可能还没你了解的多

网友:
不知为何,下载后文件不正常。

网友B:
这广告打的,嵌入式广告啊!!

楼主:
CANopen轻松入门里提到:  多节点,相同速率下CAN的通信距离只有485的0.6-0.8倍。求证大伙对不?网上很多文章说的却相反,是否跟节点多少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广告打的,嵌入式广告啊!!

真会开玩笑

网友B:
难道就我下载文档里有红酒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我下载文档里有红酒广告??

估计是你的阅读器有广告吧

网友(2019-05-07):
非常感谢你的搜集

网友:
很不错,通俗易懂,稍微看一遍基本了解了CAN的相关知识了。

网友(2020-03-05):
感谢分享,最近在学习中,好资料

网友(2020-10-22):
我也是没了解过CAN。现在想如果用一个8位单片机,结合一个CAN收发IC,我去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2022-11-30):
博主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CAN通信,有几个问题可以请教下吗:
远程帧和数据帧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
(1)RTR位,数据帧为0,远程帧为1;
(2)远程帧由6个场组成:帧起始,仲裁场,控制场,CRC场,应答场,帧结束,比数据帧少了数据场。
(3)远程帧发送特定的CAN ID,然后对应的ID的CAN节点收到远程帧之后,自动返回一个数据帧。

如上解释,下位机ARM,根据过滤器里面的设置可以设置为接收远程帧或数据帧,比如我过滤器设置为接收远程帧,ARM接收到了,这个时候下位机ARM怎么知道我接收到的是个远程帧,也没一个标志位啥的?! 程序开发者以什么为依据(接收到远程帧也没一个标志位什么的),虽然CAN通信里面“(1)RTR位,数据帧为0,远程帧为1;” 但目前我看到的资料里面 没有说明RTR位是可以提取的勒?   请问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去实现勒?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博主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CAN通信,有几个问题可以请教下吗:
远程帧和数据帧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
(1 ...

CAN接收FIFO数据包里面有所有相关信息的,包括是否是扩展帧,是否为远程帧,帧ID,帧长度,数据,看手册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