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教:同一个C语言工程同一段代码不同地方运行...

楼主(2018-12-28):
求教各位,是否遇到这样的问题:
  同一段代码,代码如下
        //test 2018-12-28 14:39:48
        SystemInfo.BMS_Info_B.BMS_BCL.BCL_ChargeMode=02;//02
        SystemInfo.BMS_Info_B.BMS_BCL.BCL_CurrnetRequire=0x0F69;//0x0F69
        SystemInfo.BMS_Info_B.BMS_BCL.BCL_VoltageRequire=0x0E5E;//0x0E5E

放在不同的文件中,一段是放在 main.c中(测试用),测试可以正确执行;
一段是放在 ev.c中,测试发现执行错误,两段代码调试截图如下
正常编译截图

————————————————————
错误编译截图

经过对比,两段不同位置运行的代码编译后,区别在于结构体地址不同,但是我赋值的结构体明明是相同的啊,都是SystemInfo.BMS_Info_B
SystemInfo.BMS_Info_B.是一个嵌套结构体
  请问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解惑

2018-12-29 更新 问题基本已解决,谢谢帮忙回答的各位高手
结果检查,有一个头文件中我不小心写了#pragma pack(1)但是没有成对使用#pragma pack()取消对齐,导致包含了此头文件的源文件(ev.c)会强制1字节对齐,未包含此头文件的源文件(main.c)采用默认对齐方式,两个源文件中对齐方式不同导致代码编译后地址解析不同;
我在代码中使用了结构体,如果没有设置对齐,可能结构体的某些字段会分配到奇地址,使用结构体转换时会出线hardfault,使用#pragma pack(n)对齐就ok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欢迎大家指点。

网友A:
从你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STRH指令引用了一个未对齐的地址,这可能导致未对齐访问问题。可以合理地推导你传入的指针可能存在地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STRH指令引用了一个未对齐的地址,这可能导致未对齐访问问题。可以合理地推导你传 ...

666,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STRH指令引用了一个未对齐的地址,这可能导致未对齐访问问题。可以合理地推导你传 ...

  我传入的是结构体指针,意思是结构体没有对齐吗,需要如何解决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结构体的地址是不是对齐的,然后实际指令来看D这个地址偏移不是16位对齐的,而指令是hal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一下结构体的地址是不是对齐的,然后实际指令来看D这个地址偏移不是16位对齐的,而指令是half ...

结构体要如何对齐,我使用 #pragma pack(1) 对齐,但是好像没有效果

网友:
一般是pack 4,你可以追踪断点后面的r0的值,r0应该是指针的值,然后加上偏移, 看看具体放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体要如何对齐,我使用 #pragma pack(1) 对齐,但是好像没有效果

1改成2   2字节对齐

网友:
疑惑:结构体为什么要对齐?里面分别定义字、字节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体要如何对齐,我使用 #pragma pack(1) 对齐,但是好像没有效果

pack 1哪是对齐啊,那是为了省ram才用的。正常的结构体所有元素的长度都跟最长的那个一样,多出来的空着不用(不包括字符串,但字符串首地址也对齐到最长的那个长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STRH指令引用了一个未对齐的地址,这可能导致未对齐访问问题。可以合理地推导你传 ...

666,大神能分享一下其他未对齐访问的例子吗

网友:
是指针配置的时候需要对齐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66,大神能分享一下其他未对齐访问的例子吗

比如用串口传来的二进制数据:
void parse(const unsigned char* msg) {
        unsigned char id = *(unsigned char*)msg;
        unsigned short size = *(unsigned short*)(msg + 1);
}

类似这样的程序,在PC或者8位MCU或者stm32f10x上都没问题,但是在stm32f0xx上就会hard fault,因为不能强制按unsigned short来读取奇数内存地址的变量。
同理,如果是unsigned long的数据,地址必须能被4整除。
8位机自然没这个问题,PC和cortex-m3也都能处理非对齐访问,只是损失一点性能,但是cortex-m0就直接出错。

解决办法:1. 改协议,要求串口二进制数据帧里unsigned short数据必须在偶数地址,unsigned long数据必须在被4整除地址。
2. 改成用memcpy
unsigned short size;
memcpy(&size, msg + 1, sizeof(size));

3. 笨办法, unsigned short size = *(msg + 1) + *(msg + 2) * 256; (小端序的情况,大部分场合适用)

网友:
赞楼上,理解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ck 1哪是对齐啊,那是为了省ram才用的。正常的结构体所有元素的长度都跟最长的那个一样,多出来的空着 ...

  那为什么会出现我这个帖子描述的这种情况呢,同一段代码运行结构不同,一段正确一段错误。

网友:
都是大神,膜拜.

只懂,while(1),if ,for 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用串口传来的二进制数据:

类似这样的程序,在PC或者8位MCU或者stm32f10x上都没问题,但是在stm32f0 ...

  大神,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一般定义一个协议结构体来处理接收,一般都会出现奇地址解析问题,很多时候还需要解析字节里面的位段,所以我一般都是使用 #pragma pack(1) 强制按1字节分配结构体空间来满足协议要求;
请帮忙分析下为啥会出现我说的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都是大神,腊拜.

只懂,while(1),if ,for 路过

Me too ,,,,,,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大神们说的是啥,我还以为我会用结构体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Me too ,,,,,, 看了半天都不知道大神们说的是啥,我还以为我会用结构体已经很了不起了! ...

我连结构体也糊里糊涂,实质也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STRH指令引用了一个未对齐的地址,这可能导致未对齐访问问题。可以合理地推导你传 ...

一击即中,厉害了~膜拜大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一般定义一个协议结构体来处理接收,一般都会出现奇地址解析问题,很多时候 ...

出问题的代码,用了#pragma pack  (1)修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问题的代码,用了#pragma pack  (1)修饰?

  是的,楼主位贴子我说明了。头文件中不小心把#pragma pack  (1)写上但是没有用#pragma pack  ()取消,导致出问题的c文件包含了这个#pragma pack  (1),两处代码对齐方式不同导致执行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STRH指令引用了一个未对齐的地址,这可能导致未对齐访问问题。可以合理地推导你传 ...

  确实是未对齐地址,只不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结构体未对齐,楼主位贴子更新说明了。
  谢谢指教,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H:
从代码看,楼主是做BMS的,还支持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代码看,楼主是做BMS的,还支持快充

作充电桩,遗留的老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用串口传来的二进制数据:

类似这样的程序,在PC或者8位MCU或者stm32f10x上都没问题,但是在stm32f0 ...

谢谢分享,我平时用的一般都是方法2或者方法3,就碰巧没遇上问题了

网友:
理解正确。一般来说,CM3和CM4的核会自动将一次非对齐(字访问的地址不是4的整数倍或者半字访问的地址不是2的整数倍)的ld或者st访问拆封成两次对齐访问,虽然方便了我们,但是导致用户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刚工作的时候经常随意转换结构体,然后上csky的核一跑就gg。不过这里吐槽一下cm的核,各种内存错误都会进hardfault,有时候很难一下子看出来是什么问题,csky就会分成好多种不同的异常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