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装错了限制版,卸载以后重装也不行,咋搞

楼主(2018-12-29):
有一台电脑装错成了限制版,32k最大。结果昨天代码写的超过了32k,提示超过限制了,调出版本一看是MDK Lite版,其他的电脑还是正常版。
结果把MDK卸载后重装其他人标准版,结果还是不行。难道必须格了,重装系统才能解决吗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听说过注册机,keygen...keymaker,可以在本坛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听说过注册机,keygen...keymaker,可以在本坛搜索一下

用了Keygen了,生成码放进去,还是Lite版本不变

网友:
管理员模式

网友:
win7及以上系统中,keil软件必须用管理员模式运行才能破,都能写出这么大代码了,不应该啊

网友B:
没有重装电脑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重装电脑解决不了的问题

哈哈 ,当年的CIH病毒,你重装.....................啊不,你重启电脑都进不去BIOS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Keygen了,生成码放进去,还是Lite版本不变

你的那个keygen不行啊,我的也是,管理员运行MDK,成功了还是不行,后来问同事要了个keygen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用ST的那个SW4STM32没有限制

网友:
卸掉然后删除安装文件夹,查找注册表MDK相关的项目删除然后再试试。

网友:
我记得还需要把C盘“用户”文件夹的相关文件夹删除才可以彻底删除干净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