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画PCB把自己右手食指快搞废了,弄个小软件减小食指压力

楼主(2018-12-29):
用AD画PCB的时候,拖动器件、调丝印什么的,都要用食指按住拖动,时间一久,我的食指都感觉要废掉了
后来接触了allegro,感觉比AD好用十倍!!!
现在换了公司,又要用AD,才画了两块小板子,食指又开始受不了了,就弄了一个软件来减小食指的压力

原理很简单:软件运行时,用系统钩子屏蔽掉左键弹起,这样系统就认为你一直按住,直到你再单击一次
简单点说,就是这个软件可以在你拖动器件,丝印的时候帮你按住左键,让你的食指休息一会。
进入和退出方法也很简单:按着鼠标左键,然后按右键,然后松开两个按键

程序用VS2015写的MFC和MFC DLL,基本都是网上现学现卖的,项目文件太大了,现在把主要的C和H文件传上来,供大家参考,个人有什么好想法可以自由发挥(例如检测鼠标位置让鼠标在菜单栏位置退出程序,检测单击时间实现区分单击和长按等等,个人精力有限暂时就只能做到这样了,等以后有时间再弄点高级功能)

楼主:
和我一样食指快被鼠标弄残的朋友,再推荐一款这种鼠标,绝对好用,

网友:
你要换的是鼠标,什么鼠标用起来这么费力。

网友:
太可怕了,你得用多大的力才能把食指搞废掉。。。

网友:
我都是用 “Move” ,,,,,,,

网友:
换个鼠标吧,我是画久了肩膀酸痛

网友:
可能你的板子太复杂,表示没有出现过

楼主:
我开始用AD的时候,也没问题,我记得是在四年前某一次赶进度的时候,用力过度还是怎么的,就开始不舒服了,后来一直都没好过,应该是不可逆地损伤了,我从那时开始平时办公都用左手拿鼠标了
后面换了家公司,有专门的PCBLayout团队,我只是偶尔用Allegro画些小板子
现在到了一家创业公司,什么都要自己做,还是用AD的,感觉食指快残废了

网友:
鼠标手!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丝印不上,裸板跑。

网友:
我已经不用食指改用中指了

网友:
现在上班已经换了左手用招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我一样食指快被鼠标弄残的朋友,再推荐一款这种鼠标,绝对好用,

请问鼠标型号,我搜搜

网友B:
换手吧,左右手轮换,右手累了换左手。

网友:
这个挺新鲜的,画板子能给食指搞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鼠标型号,我搜搜

seenda无线垂直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手吧,左右手轮换,右手累了换左手。

效率啊!!左手平时日常办公还行,但是画板子效率还是右手更顺手

网友:
我觉得LZ可以撑起整个鼠标行业的GDP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一样食指快被鼠标弄残的朋友,再推荐一款这种鼠标,绝对好用,

这个是什么型号的鼠标?

网友:
画板子是个体力活,楼主创业不易,且行且珍惜。

网友:
左手键盘命令,右手鼠标控制,左右手协同合作,像打游戏一样画图。

网友:
买个带大侧键的鼠标,把中键按下映射过去,用拇指,目前就是这样做的。画机械图纸,电路图纸相当费手

网友:
使用M->C快捷键,就不需要一直按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一样食指快被鼠标弄残的朋友,再推荐一款这种鼠标,绝对好用,

我用过的几十种鼠标,最舒服的只有老款支持优联的m215,指针稳定不漂,上下左右移动精准,随手拿住左右晃,指针几乎水平往左右移,不像有的鼠标,明明往左移,它非往左下跑,或者所谓的高dpi漂到找不到指针。

只是m215太耗电了,普通碱性俩月干掉,充电电池一月一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我一样食指快被鼠标弄残的朋友,再推荐一款这种鼠标,绝对好用,

我也是layout导致右手食指关节处疼痛的,后面换了M570后就缓解了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layout导致右手食指关节处疼痛的,后面换了M570后就缓解了很多了

罗技贵点的还好,忽悠公司买了M525,现在成了自己的 ,家里买的宜丽客人体工学鼠标,感觉可以

网友:
很明显鼠标不行,鼠标按键太硬,换鼠标吧。垃圾鼠标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我想问按下左键选取,然后ctrl+右键拖动实现的放大缩小的功能还有吗?

网友:
每次看到人用滚轮来放大缩小我都着急…

网友:
楼主应该开发一款脑电波控制得设备,通过意识来操作,这样最美了

网友:
用单片机模拟个鼠标 左脚离合,右脚刹车 手只移动 怎么样?

网友:
换个鼠标, 还有练习下左手用鼠标, 习惯就感觉左右手差不多,鼠标手也没有了

网友E:
对齐,调整丝印什么的,楼主不用批量操作吗?对AD的3d功能我比较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齐,调整丝印什么的,楼主不用批量操作吗?对AD的3d功能我比较喜欢。

调丝印批量操作?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按下左键选取,然后ctrl+右键拖动实现的放大缩小的功能还有吗?

没,可以自己改程序

网友F:
一个称职的电工,通常是两手都要抓……
鼠标不支持软件变键?拆解再飞线错位连接,这就是硬件标定的左手鼠标使用时间长了,发现脑袋更灵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丝印批量操作?怎么弄?

对付丝印,我重来没有手动调整过,
   点击右下角PCB,点击PCB inspector,然后选中你的位号丝印,右键查找相似对象,如是在TOP LAYER层的,就在那里选same。点击确定。
然后到PCB inspector栏里,有角度,中心点,字体的调整。然后点击确定,就好了

网友:
换鼠标吧,我的鼠标没问题啊,也是经常画板子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试一下

网友:
M->C, M->D

网友G:
用单片机模拟个鼠标 左脚离合,右脚刹车 手只移动 怎么样?我也想,你搞出来吧。

网友H:
第一次听说画板能把食指废掉的,弹吉它会不会截肢?

网友:
左手安快捷键,右手鼠标,可以减轻很多鼠标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听说画板能把食指废掉的,弹吉它会不会截肢?

嗯,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单片机模拟个鼠标 左脚离合,右脚刹车 手只移动 怎么样?我也想,你搞出来吧。 ...

这个很容易实现啊,找一个最廉价的无线鼠标,把它的两个按键焊线出来,接到你的脚踩的按键上就可以了。

网友:
画板子真是个体力活

网友:
还真是-用一款鼠标计数软件统计过, 有时候一天要单击5万次以上- 要疯了-

网友:
买个100来块钱的蝰蛇。在LAYOUT时手会舒服很多。

网友:
你们讨论的功能都是windows自带的

网友:
你的左手呢?

网友:
画板拉线的时候,选一个好用的鼠标,配合轨迹球,简直好用得不得了。
仅用鼠标,有时候会很痛苦,比如说你定位好了,按一下鼠标,鼠标就动了一下。

网友:
我也是右手食指连接手掌的大关节困疼,换左手,换中指。换了个大鼠标 按键比较轻的。缓解了点

网友:
换pafs  效率高很多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用法的,轨迹球真心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手吧,左右手轮换,右手累了换左手。

换手是大招。多年已如此。

网友(2019-10-20):
看样子还是allegro好用啊

网友:
老手的人,左手用鼠标是必修的

网友:
搜一下垂直鼠标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样手指累,后来换了罗技G502,感觉舒服多了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感觉有些腱鞘炎了。 最严重的时候指关节疼得厉害 买了一盒芬必得吃了一片才不疼了。

一段时间都是换成左手来按鼠标,  最近换了一个超静音的鼠标  感觉按键力度小了很多  稍微舒服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称职的电工,通常是两手都要抓……
鼠标不支持软件变键?拆解再飞线错位连接,这就是硬 ...

骚方法,我为何今天才看到!经常左右手互换,但换时得设置,嫌烦。只有双鼠加换线的方法才能双手同时使用。谢谢rifjft!

网友:
还自己写个程序?你知不知道系统里面有个单击锁定的功能……
用坏手指的原因是思路不会转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用AD的时候,也没问题,我记得是在四年前某一次赶进度的时候,用力过度还是怎么的,就开始不舒服了, ...

你确实应该用移动命令。快捷键 e m m 然后就是单击 松开鼠标 移动后再点击鼠标。

网友:
右肩才是最大受伤者,日久见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