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的几个低成本高端电流采集电路,欢迎大家讨论,推荐.....

楼主(2018-12-29):
从几个国外国内客户的 样品中抄出来的高端电流采集电路,几乎一模一样,如下图

先前大家在群里面讨论也曾经提到说共模电压的问题,此图的用法是把运放的地浮起来跟随着电源摆动
自己猜测431应该是提供一个比电源电压低5V的供电。图中VCC-5V,即表示比电源低5V的意思。
问题1:但是此处为何Q3的用意是什么呢?
问题2:R9这个反馈电阻有必要吗?是做什么用的呢,调整放大比例吗?如果不是,那这种电路如何调整放大比例?
我从一本运放的书看到一个图,如下图

其供电用了一个稳压管和一个电阻,但是为什么没有反馈电阻?
我设想如果电源电压不高的话,比如40V以内的话,可以把电路改成如下图吗?

最后附赠这本《你好放大器》的书,真的讲的很好,适合初学者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抄的几个样品毫无例外都采用了LMV932 请教为何要 用此运放,358之类的不行吗,有何国产的替换品吗,932太贵了

网友A:
直接无脑上ina180吧,省多少事。

网友:
运放要轨到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无脑上ina180吧,省多少事。

180的共模电压才26V,严重不够

网友:
Q3用作恒流源,给TL431提供稳定的负载
R9不参与反馈,具体作用没看出来,可能是负载开路时提供一个负载

网友:
你是不是抄掉了一个47k?

网友B:
问题1:但是此处为何Q3的用意是什么呢?
Q3是一个恒流源,给TL431提供静态偏置电流;
问题2:R9这个反馈电阻有必要吗?是做什么用的呢,调整放大比例吗?如果不是,那这种电路如何调整放大比例?
R9很有必要,负载电流在0附近时,如果没有R9提供的约1mA的偏置电流,Q2就不会有偏置电流,那么就会在0附近有一个死区。
问题3:为何要 用此运放,358之类的不行吗,有何国产的替换品吗,932太贵了
358不行,358的共模输入电压能到地,但是必须比电源低1.7V,932是rail to rail可以工作在共模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附近,或者你找其他rail to rail的运放替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1:但是此处为何Q3的用意是什么呢?
Q3是一个恒流源,给TL431提供静态偏置电流;
问题2:R9这个反馈电 ...

Q3只是给TL431提供一个电流回路,怎么变成恒流源了?TL431加两个电阻给运放供+5V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只是给TL431提供一个电流回路,怎么变成恒流源了?TL431加两个电阻给运放供+5V的电。 ...

你算一下Q3的电流,就是一个恒流源,当然精度不高,但是保证了稳压管的反向电流,从而保证了在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 稳压管的稳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但是此处为何Q3的用意是什么呢?
Q3是一个恒流源,给TL431提供静态偏置电流;
问题2:R9这个反馈电 ...

谢谢,如果是要求工作电压不高的场合,使用如图的稳压二极管5.1V+电阻为其供电也可以把?
另外放大倍数可调整的吗?具体调整哪里?
如果只是说要求Rail to Rail 的运放的话,那就太好选了,国产有好多3-4毛钱的,比如LM358-SR,性价比超好

楼主:
有没有热心群众可以仿真一下,我不会弄仿真

网友A:
转个adi的app note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ynamic-range_cn.pdf

网友D:
用4个三极管能做高边电流,电路找不到了
https://www.amobbs.com/space-uid-172911.html
=====
找到了,电路很便宜,人贵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44cc19e5

网友:
采样电路部分的电源处理有意思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个adi的app note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analog-dialogue/volume-44/number-4/articles/high- ...

谢谢你的资料真的很好

网友:
电源还可以…

网友:
关注下,不知道精度怎样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无脑的用INA168的

网友: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还不错 只用过INA219

网友:
这个点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无脑的用INA168的

你们都是有钱人

网友F:
先看看LM93x推荐的采样电路
为什么用LM932?
LM93X是低功耗的amp,手册说每通道只需要100uA,而且是rail to rail的运放,在这种用途中是必要的。
431那个负电压电源提供不了多少电流的,你可以可以选择某些国产的低功耗rail to rail放大器替换
R9是必要的,否则Vin+被拉到V+了,那个100欧电阻,是不是太小了,没搞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4个三极管能做高边电流,电路找不到了
https://www.amobbs.com/space-uid-172911.html
=====

这个精度差 实用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精度差 实用度不高

过流保护用不到高精度,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标记,参考一下

网友:
mark一下,慢慢学习,前段时间也在琢磨电流检测电路,后来还是用集成IC了。

网友:
有营养的好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看看LM93x推荐的采样电路
为什么用LM932?
LM93X是低功耗的amp,手册说每通道只需要100uA,而且是rail t ...

这个漏电流有点大吧,感觉不适合电压高点的场合应用。高压运放的供电也是个问题

网友:
以前一直用低端,谢谢,收藏了

网友(2019-02-22):
实用高端采集运放采集,谢谢提供。

网友(2020-07-10):
高端电流采集,其中的电源思路感觉受益良多。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可能要用到

网友:
我再产品中用过这种电路,LMV321 3PEAK可以替代LMV932

网友:
高端采样。不错

网友:
记个号吧,一般这么贵的运放很少用。

网友:
电路很巧妙,谢谢分享

网友:
低成本高端电流采集电路

网友(2020-08-13):
低成本,高端电流采集电路

网友:
准备聊表心意,打赏下的,发现不支持不带+的VIP会员;总舵主,这仿佛有点不妥,建议VIP也可以接受打赏,然后不可提现,只可用于充值/升级会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无脑上ina180吧,省多少事。

最近跑了几个INA240的电机客户,发现我们ADI的AD8418A,因CMRR差10个dB左右,被打得满地找牙那种~~~

网友G:
对电路的一点理解:Q3是恒流源。目的是提供U1的稳压精度。R9和R6分压提供参考点。Q2和U2A构成电压电流变换器,将R2的电压变换成Q2的电流输出,此电流在R15、R17上产生的电压分压输出。得到输出信号。运放的选择应根据需要而定,小电流应用精密运放,不然飘移太大。大电流要求低点,可用一般运放。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G:
对电路的一点理解:Q3是恒流源。目的是提供U1的稳压精度。R9和R6分压提供参考点。Q2和U2A构成电压电流变换 ...

这个R47还是没有理解不知道他干嘛的!

网友:
有人用过HV7802MG-G这芯片吗,立创就有,精度如何?
共模电压450V,不用辅助电源,

网友:
这个R47还是没有理解不知道他干嘛的!

没有R47,R15和R17构成分压电路。也可从二极管与R15间输出。

网友:
新人特地进来学习

网友(2020-12-26):
标记一下 低成本,高端电流采集电路,之前一直用的低端 简单但是大电流效果很差...

网友(2021-03-28):
感谢分享,标记一下!

网友:
mark 高端电流采集电路

网友(2023-11-23):
高端电流采集电路

网友:
有实际试验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