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时间长点,第一次启动会启动不了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29):
买了个二手hp小主机玩群晖,发现关机时间长点就进不了系统,关机再开一次就可以了,会是啥原因?看了bios设置,启动设置没有变化。怀疑是引导U盘有问题,不过不断关机再开机又正常的,这个疑点应该可以排除。还会有什么原因?

网友A:
莫大说群辉是渣渣,我买了群辉后,才真正体会到群辉真的很渣,不知道lz用过windows server系统没?顺便帮顶

网友:
主板可能不良。以前公司采购小主板,我有选过一批华擎的,结果用工控机上几天就开不了机了,必须得放cmos电,再按住开关,再插电才能点亮。证实是开机芯片的毛病(开机座附近你仔细找找是能找到一颗stm或什么的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大说群辉是渣渣,我买了群辉后,才真正体会到群辉真的很渣,不知道lz用过windows server系统没?顺便帮顶 ...

没用过,我这个是自己买的小主机然后装黑群晖玩一下先,合适的话以后再搞个好的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我这个是自己买的小主机然后装黑群晖玩一下先,合适的话以后再搞个好的主机 ...

感觉个人玩玩可以,期望值不能太高

网友:
主板启动有问题。可能某个芯片质量缺陷

网友:
难道是 晶振不好  ??

网友:
检查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

楼主:
我在想会不会U盘的读取速度有些慢,等主机启动到那一步了U盘还没识别出来

网友:
烂屏笔记本做黑群晖,很稳

网友:
检查一下ATX电源,

楼主:
电源是DC输入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插显示器看看

网友:
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为啥我感觉群晖挺好用的       = =

网友:
我倒是觉得电脑关机时间长,比如超过两个月,第一次启动运行速度变慢,反应卡顿,得重启第二次开机才恢复正常

网友:
天气太冷的原因

网友:
以前我们主板也是这样,之后看到电解电容有鼓包,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那个主板是cpu固态电容,内存电解电容,内存电容敲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