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7.4V(2节串)锂电池性价比高的充电芯片?

楼主(2018-12-29):
求推荐7.4V(2节串)锂电池性价比高的充电芯片?开关式或线性的都可以,输入电压可以灵活(充电芯片的输入前端有DC-DC调到合适电压)。
充电电流不要很大,500mA以上即可

网友:
前端有恒压的话,就直接恒压到8.4V ,只需要再弄个三极管恒流电路就最有性价比了,,

网友:
需要说明一下输入电压是多少?(线性就只能降压,但2串的充电芯片没听说有线性的)

网友:
如韵电子的产品了解一下

网友:
ME4058  2A充电   1~3节的版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