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SMT的库存

楼主(2018-12-29):
库存只有10来个还不补货,这也就算了,我改数量来迁就你,结果下完PCB订单,再下SMT订单,选了半天零件,一点确认,提示库存不够,我看明明有库存,找客服,说被别人占用了,搞笑的是居然让我删掉这个零件重新下单。
选好零件再一一确认无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后来这么一下,太糟糕的体验了,虽然SMT界你们的体验算是好的。
难道在库存明显不足之前就不能让商城补货?
被占用的既然不能下单难道就不能不显示出来吗?这样除了误导客人还有什么好处?
最后,立创商城天天系统多厉害,你一个国产料只有10几个还不补货是什么智能?

网友A:
楼主是在抱歉。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位置问题。
这个位置有点难搞,显示占用后的库存又存在飘忽不定的问题,一会有10个一会有100个之类的,显得系统很不稳定的感觉。

网友B:
完全没有必要重新下单,重新下单基本上就是个把小时。

下单之后,无库存,完全可以单独操作一个料号。

反正SMT基本上遇见任何异常情况,

只有重头再来,费时费力。

网友C:
没法保存进度,不好。

网友D:
我也是,cp2105这颗料我等了一周,一直都是0库存,我贴smt就是为了贴这颗qfn的料,现在弄得没法搞了

贴也不是,不贴也不是

网友E:
收到反馈,我们马上拿出整改意见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cp2105这颗料我等了一周,一直都是0库存,我贴smt就是为了贴这颗qfn的料,现在弄得没法搞了

贴也 ...

我15号也试了一单   琢磨了不到2个小时    还没成功     关键是  型号有点少
近期不会再考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15号也试了一单   琢磨了不到2个小时    还没成功     关键是  型号有点少
近期不会再考虑了     ...

   琢磨不透,也没敢下单 ,,是必须用 jlc的封装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到反馈,我们马上拿出整改意见方案

能不能加一个usb母座贴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琢磨不透,也没敢下单 ,,是必须用 jlc的封装库么???,,, ...

PCB  封装库只要画的很标准,很规矩。  没说非要换嘉立创整理的。  换句话说 画的好好的,肯定不用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法保存进度,不好。

有存操作记录的。假如不小心关了网页,再打开有提示是否使用上次的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15号也试了一单   琢磨了不到2个小时    还没成功     关键是  型号有点少
近期不会再考虑了     ...

现在2万3千多种型号呢。 你是哪方面的型号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必要重新下单,重新下单基本上就是个把小时。

下单之后,无库存,完全可以单独操作一个料号。

下个单要是要一个小时,我可以拿块新板在贴片机上生产了。

网友:
昨晚下了个单体验了下,确实比较累,主要是选零件,选了个便宜的1117,居然说不说基础元件。要换另外一个贵的1117才算基础元件。    贴个HT45B534,有库存,有编号,编带的,居然说找不到。 看来主要就是贴贴阻容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个单要是要一个小时,我可以拿块新板在贴片机上生产了。

我下单 一般不超过 5分钟。 表示不理解为啥得1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抱歉。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位置问题。
这个位置有点难搞,显示占用后的库存又存在飘忽不定的问 ...

可以提示,将缺料的那个物料删除就好,没必要重新来下单搞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个单要是要一个小时,我可以拿块新板在贴片机上生产了。

人比较笨,还需要下单的时候确定可配置的元件参数以及是否焊接。

主要是其他屁事比较多。。。

网友:
没库存的就不要上架, 数量0也不知道何时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