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线用过哪些品牌?串口服务器是否可靠性更高?

楼主(2018-12-30):
绿联、帝特、力特、胜为、KOB、宇泰,USB转串口线除了这些品牌,大家还用过哪些?宇泰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怎么样?
与USB转串口线相比,串口服务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只用力特FT232,宇泰的FT232偶尔用(串口头不合理)。

力特主要是没有指示灯,有些情况下不方便判断,所以想找一个稳定可靠、带指示灯、有Windows及Linux驱动的串口线或串口服务器。

网友B:
看芯片,ch340和cp210x的可以用,ft232和pl2303的不要用。

网友:
可不可靠,稳不稳定, 是看用的是什么芯片方案..........而不是看什么品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ch340和cp210x的可以用,ft232和pl2303的不要用。

cp210x和ft232rl可以用,pl2303和ch340从来不用

网友:
首推 正品 FT232方案的,其次CH34x的,,,至于各种杂牌、。xx2303、21xx的都不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ch340和cp210x的可以用,ft232和pl2303的不要用。

你的看法很特别啊 ft232都不能用啦了?

网友:
ft232是最好的吧,然后是cp21xx或ch34x,用过2303的最不好用

网友D:
的确前面那位说ft232不要用真心不懂了,ft232是公认的顶级吧?

网友E:
刚刚买了一根力特的ZE537,一转二的。插在电脑上面,过一段时间,就是亮黄灯,而且不能通信。我插在福禄克F45上面,万用表都不能正常开机,拔掉这个串口,就好了。重启电脑能正常一段时间,之后又会这样。抓狂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刚刚买了一根力特的ZE537,一转二的。插在电脑上面,过一段时间,就是亮黄灯,而且不能通信。我插在福禄克F ...

之前同事买根包装上面写了一万个正品ft232新片的力特线,结果拿回来接上电脑自动认出来是cp21啥啥的,无数难用,直接垃圾桶了。换根ft232的一下就清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同事买根包装上面写了一万个正品ft232新片的力特线,结果拿回来接上电脑自动认出来是cp21啥啥的,无 ...

我是在京东力特旗舰店买的,假货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前面那位说ft232不要用真心不懂了,ft232是公认的顶级吧?

呼叫遇到了假货吧

网友:
FT的要保证真货,这里不讨论真假,只考虑真货里比较靠谱的。
刚刚做了CH340E和CH340G的板子,之前用过网购的线,还不错,就自己打板了,倒不是为了便宜,而是希望扩展一下用途,做成自己习惯的形式更方便些。PCB已经在派送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京东力特旗舰店买的,假货的可能性不大。

什么芯片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芯片做的?

FT2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芯片,ch340和cp210x的可以用,ft232和pl2303的不要用。

估计这里只有你这么认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210x和ft232rl可以用,pl2303和ch340从来不用

本来ft232是最好的,无奈假货多啊,一不小心就变砖了
ch340挺好的,就是CH340B和CH330N遇到过在1.5Mbps以上不太稳定,512字节的数据帧偶尔丢几字节的情况,降到1Mbps一切正常
CH340G和CH340C在1.5Mbps长期使用没遇到过问题。

ps. 要求高的话,最好还是用pcie的串口卡,只要机箱里有地方插就行。
USB转串口线,质量再好,到2Mbps基本上也就到顶了,pcie的话随随便便就是8Mbps往上,而且一般都是双串口或者四串口,单个串口的价钱其实不比USB的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ft232是最好的,无奈假货多啊,一不小心就变砖了
ch340挺好的,就是CH340B和CH330N遇到过在1.5Mbps以 ...

讨论的前提不应该都是真品前提下吗,买了假货说真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讨论的前提不应该都是真品前提下吗,买了假货说真货不好

呵呵,FT232 应该是最好的,我的一个力特 好几年没出问题

网友A:
工程只用力特FT232,宇泰的FT232偶尔用(串口头不合理)。

网友:
其实正品的PL2303也非常稳定,但市场上假货数量超过了正品,然后这个型号名称就烂了

网友:
stm32做的转串口可以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