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触发读保护功能,程序无法启动运行

楼主(2018-12-30):
        工厂烧录软件的时候都是没有保护功能的,也就是level0。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不确定)开机发现一些(几十个中有几个)板子无法正常启动。用ST-LINK读取程序发现被设置了读保护。程序有IAP区和APP区,运行过程中有正常升级,而且升级完成后都是正常运行。

楼主:
想知道什么情况下会触发FLASH读保护?为什么读保护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了呢?

楼主:
测量了boot0和boot1都是低电平还有reset是正常的3.3V,无源晶振没有输出,板子起不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读保护了程序就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B:
我买的离线下载器,设置读保护也运行不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保护了程序就就不能运行了?

是啊,非常奇怪,网上也有人遇到过,没有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离线下载器,设置读保护也运行不了程序

关键是没有那个地方设置了,之前程序都是正常的,突然就不行了。

楼主:
仔细检查了程序IAP和APP,没有发现跟Option Bytes Programming functions先关的函数调用,按理说不是程序导致锁死。

网友C:
  程序设置读保护,是保护自己的代码不能轻易被别人获取。 我使用STM32的芯片都设置成读保护,新芯片我都是用ULINK的JTAG方写入,然后程序启动后,检测到未启用读保护,会自动加上读保护,程序代码区会自动加上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设置读保护,是保护自己的代码不能轻易被别人获取。 我使用STM32的芯片都设置成读保护,新芯片我都是 ...

理解你的意思。确实应该那样防止别人破解,但是我遇到的问题很奇怪,烧录的时候也没有保护,程序里面也没有保护相关程序,突然变成读保护了。而且关键是程序起不来了,上电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今天上班又做了一个实验,将一块好的板子下载程序,并用ST-LINK utility 进行LEVEL0加密,板子断电后再上电能够正常工作。又进行了APP的升级操作,依然没有问题。升级正常后用ST-LINK utility读,板子处于加密状态,重新上电后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今天又有发现,程序没有保护,但是无法执行程序。对比读取出来的bin文件发现,IAP部分数据变成了0,导致无法运行,具体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D:
STM32的保护是不是得通过下载特定固件解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的保护是不是得通过下载特定固件解除啊

有个专门的FLASH地址区域

楼主:
问题找到原因了。FLASH被异常改写,是407的PDR_ON管脚悬空导致的,要接高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专门的FLASH地址区域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