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达人帮忙在csdn下载acer4752g笔记本主板电路图

楼主(2018-12-30):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iiovecsu/7970851
我的笔记本宏基acer4752g主板坏了,表现为不加电,通电或者用电池没有任何反应。我想下载还主板电路图,看看能不能自己修好。

网友A:
还有一块4750的坏主板在睡觉,当年也是想修,后来某宝买了块换上。坏的没卖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块4750的坏主板在睡觉,当年也是想修,后来某宝买了块换上。坏的没卖给他 ...

可能我最终结果和你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最终结果和你一样!

下载了吗?还没有的话我帮你下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吗?还没有的话我帮你下载一下。

没有下载,我没有帐号,请你帮忙下载,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非常感谢!

网友:
修过两台不开机的电脑,一台联想的,无缘无故突然不开机,拆下BIOS芯片重刷搞定。一台神舟的,进水后不开机,产生3.3V待机电压的下管MOS坏。
你可以先查下3.3V/5V待机电压有没有,位号PU4103,正常情况下接入了电池或电源,就应该有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的笔记本不经常用,经常隔一段时间久拿出来充一次电。最后一次充电没有任何反应,任何指示灯du不亮,也是不上电故障。连充电的指示灯都不亮,当然不能充电。所以我认为故障可能电源这部分。

楼主:
测量了PU4103,有3.3V和5V线性电压输出,但是没有待机3.3V和5V电压输出。用万用表笔碰RT8223集成块的13引脚,就有待机电压输出。当有待机电压输出后,其他电路没有任何电压输出。指示灯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了PU4103,有3.3V和5V线性电压输出,但是没有待机3.3V和5V电压输出。用万用表笔碰RT8223集成块的13引脚 ...

去讯维网找找看,专业的

网友C:
我的4752g电池充不上电了,只能插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752g电池充不上电了,只能插电源使用

这个容易维修

网友:
请教下咋修呢,不是电池坏了?

楼主:
修好了,更换待机电源RT8223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PC4119和PTC4102,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