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倒F天线的计算过程

楼主(2018-12-31):
如题,不知道他怎么计算的,请教大家了
只搜到了一页图片,不全

楼主:
板厚、介电常数等参数如何带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厚、介电常数等参数如何带进去

要不你去学基本rf知识, 要不就是直接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去学基本rf知识, 要不就是直接抄。

直接抄不行啊,电路板的板厚、介电常数不同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抄不行啊,电路板的板厚、介电常数不同哎

电路板的介电常数是基本一致的,厚度找差不多的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抄不行啊,电路板的板厚、介电常数不同哎

就算你把这些参数算进去也不会很精确的。正确的的做法是,先大致计算出尺寸,做板回来后,连上矢量网络分析仪,通过用小电磨调铜箔长度使得驻波比或S11参数最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把这些参数算进去也不会很精确的。正确的的做法是,先大致计算出尺寸,做板回来后,连上矢量网络分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实际还是要用矢网进行调整,加个pai型网络进行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你把这些参数算进去也不会很精确的。正确的的做法是,先大致计算出尺寸,做板回来后,连上矢量网络分 ...

想知道原理,好奇一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抄不行啊,电路板的板厚、介电常数不同哎

直接抄就行,抄官方的参考就行。天线这玩意弄个标准性能随便搞搞就行,要是想优化到顶级那就需要网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抄就行,抄官方的参考就行。天线这玩意弄个标准性能随便搞搞就行,要是想优化到顶级那就需要网分了。 ...

我贴的图与TI的尺寸就不同

网友:
直接抄的一个量大的产品的天线

网友:
HFSS建模仿真,优化设计

网友:
直接抄TI的尺寸好了  效果不错的

网友:
好方法,试一下。

网友(2020-07-30):
为了折腾PCB天线,我去学了HF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