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照相机方案

楼主(2018-12-31):
如题,最近需要一个做一个低功耗的相机,仅仅是拍个图片。参考了好多ipc芯片感觉休眠时功耗还是不好控制,特来求助万能的坛友……主要要求,功耗要低,像素30万足够,尽量单芯片方案,通过串口把图像数据转出来就好,尽量不要bga芯片,尽量不要使用linux系统,貌似要求有点多……请万能的群友赐予我力量吧

网友A:
STM32F446  或者  L496  等,只要带DCMI接口就行,驱动30万像素的镜头就是毛毛雨,我们用这个做个500万像素的。

网友A:
低功耗自己做协议,拍照玩后进入休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自己做协议,拍照玩后进入休眠模式。

谢谢大佬,作为一个备选方案,这个片子你们拿货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46  或者  L496  等,只要带DCMI接口就行,驱动30万像素的镜头就是毛毛雨,我们用这个做个500万像素 ...

f4可不便宜。你这还不如让lz找廉价fifo,然后用外同步模式触发传感器,平时不用时给fifo断电。

网友B:
驱动30万像素拍照用个5块钱的IC轻松搞定,比如建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作为一个备选方案,这个片子你们拿货多少银子

F4的你仔细选一下,只要DCMI和串口以及自己需要的资源,价格十多人民币应该可以拿到,但是功耗有点高,当时我用的standby模式,功耗只调到20uA,当然有很多其他电路,功耗也许在其他地方有漏电流,由于满足需求就没有继续调功耗了。L4一样的,不过DMA是单缓存,功耗可以做得低一些,不过价格要贵一些。

网友:
OV2640,输出JPEG格式,再加一个单片机转发,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的你仔细选一下,只要DCMI和串口以及自己需要的资源,价格十多人民币应该可以拿到,但是功耗有点高,当 ...

好的谢谢大佬,20ua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30万像素拍照用个5块钱的IC轻松搞定,比如建荣的。。

多谢大佬回复,这种公司小客户不鸟吧,刚才看了下确实有符合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F446  或者  L496  等,只要带DCMI接口就行,驱动30万像素的镜头就是毛毛雨,我们用这个做个500万像素 ...

用500万像素摄像头,光靠单片机内存是不够的,一张图片远比内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500万像素摄像头,光靠单片机内存是不够的,一张图片远比内存大。

我们外扩了2MB的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外扩了2MB的SRAM。

我看这个446可以外扩psram不知道行不行,价格便宜 qspi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446可以外扩psram不知道行不行,价格便宜 qspi就行

应该是可以的,PSRAM其实就是SDRAM加了个SRAM的接口电路,所以功耗有点高。

网友:
30W像素,如果能直接出JPG格式的摄像头,应该就能省掉RAM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PSRAM其实就是SDRAM加了个SRAM的接口电路,所以功耗有点高。

谢谢,可以把电源控制起来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30万像素拍照用个5块钱的IC轻松搞定,比如建荣的。。

问一下,建荣的芯片哪里能买到,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