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做小液晶界面选哪个字体呀?

楼主(2018-12-31):
请问各位做小液晶界面选哪个字体呀?
那个字体好看,包括英文和中文。
我用的是黑体,感觉不怎么好看。

网友:
小液晶还是宋体吧

网友:
小液晶还好意思用黑体?     老老实实用宋体吧!

网友:
HZ16 这个库来自WPS DOS版, 还有HZ24, 这些特别适合点阵显示.

楼主:
元旦快乐!
谢谢各位回复,我测试了很多种字体,确实只有新宋体显示出来比较好看。
我觉得:16X16的字,选用5号字体比较合适。

网友:
发现这种oled太脆了,两个角落的玻璃,一碰就破,一破整个就费掉

网友:
点阵字库…不要用矢量就是…

网友:
在OLED 或者黑白液晶上就不要多想了,老老实实的用HZK16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旦快乐!
谢谢各位回复,我测试了很多种字体,确实只有新宋体显示出来比较好看。
我觉得:16X16的字,选 ...

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您LZ位的图以及这幅图都是“请稍后”而不是“请稍候”,你要逼死强迫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您LZ位的图以及这幅图都是“请稍后”而不是“请稍候”,你要逼死强迫症? ...

拼音输入法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音输入法惹的祸

输入法不背这个锅

网友:
彩色液晶吗? 改成抗锯齿字体,哪个都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我都懂,但为什么您LZ位的图以及这幅图都是“请稍后”而不是“请稍候”,你要逼死强迫症? ...

谢谢,改过来了。

网友:
小字体还是得用宋体

网友C:
   看看文泉驿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文泉驿字体

漂亮啊   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文泉驿字体

你的液晶分辨率是多少的呀,我的是128X128,估计用你那个字体,效果会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液晶分辨率是多少的呀,我的是128X128,估计用你那个字体,效果会不怎么样。 ...

  128*128的效果

网友:
这个效果好,用的是文泉驿哪个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