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简单的spiflash文件管理工具

楼主(2018-12-31):
github地址: https://github.com/tomzbj/flasher.py
包括完整的上/下位机程序.

功能:
1. 读取flash信息, 包括厂商和容量;
2. 读取flash内保存的文件;
3. 列出flash内文件, 包括文件名/起始地址/字节数/写入时间/crc32校验值;
4. 删除flash内保存的文件;
5. 检查flash内文件的crc32值;
6. 检查flash空间使用情况;
7. 按指定地址和长度擦除flash;
8. 写入文件, 可以自动寻找合适的位置写入, 也可以指定地址写入.
效果:
列出文件:
D:\work\__my_github\flasher.py>py flasher.py -l
Connected, Port=COM9, baudrate=1000000

Filename              Addr        Size      Date/Time             CRC32
flasher.py            0x00030000  20437     2018/12/31 23:00:25   0xb1687a59
hzk11a.bin            0x00000000  167200    2018/12/31 23:08:25   0xbeb70ae2

        2 files, 187637 bytes,  69632 bytes free,  40960 bytes continuous

写入文件:
D:\work\__my_github\flasher.py>py flasher.py -w demo\firmware\Makefile
Connected, Port=COM9, baudrate=1000000

Erasing 100%...
Writing 100%...
Verifying... OK!

显示使用情况:
D:\work\__my_github\flasher.py>py flasher.py -u
Connected, Port=COM9, baudrate=1000000

Capacity: 256KB    Number of blocks: 64
-: Empty block    X: Data block    R: Reserved block
000000-03FFFF: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R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还要下位机,,这样用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是连接到Cortex-M单片机上的SPI Flash,,可以考虑通过J-LINK读写单片机的SPI寄存器来读写SPI Flash,,这样就不需要下位机了

网友:
这个不适合用于单片机吧

楼主:
下位机我用的是 stm32f030

网友:
能给个python学习指导吗?python不会啊

网友B:
import serial
这个用的是哪个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port serial
这个用的是哪个包?

pyserial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要下位机,,这样用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如果是连接到Cortex-M单片机上的SPI Flash,,可以考虑通过J- ...

对,用J-LINK读比较好,不用弄下位机,上位机添加相应算法就可以支持不同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用J-LINK读比较好,不用弄下位机,上位机添加相应算法就可以支持不同芯片了 ...

毕竟还是依赖JLINK啊, IAP场合就不行了.
我这个下位机就俩文件, .c和.h各一个, 150多行, 2个函数, 占用空间情况:
D:\work\__my_github\flasher.py\demo\firmware\thirdparty\flasher>arm-none-eabi-size flasher.o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416       0      20     436     1b4 flasher.o

这个开销不算大吧.
硬件相关部分(spi和uart接口)都作为函数指针传入, 移植性应该是没问题的, 在不同平台上不需要修改源程序. (除crc32部分外, 这部分以后继续优化.)

网友:
写入速度呢?

楼主:
每秒大约几十k吧,串口是瓶颈,再就是flash的擦除时间了。
用户提供的擦除函数如果能优化一下,判断需要擦除的区域包含完整的32k或64k块时改用32k/64k擦除指令,在写入大文件时能省不少时间。
晚上回去我再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