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断电重启,只有电源灯亮没有网络信号,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01):
使用了定时开关,每天重启一次,偶尔会出现启动后没无线信号,也无法通过网线ping的情况(需要人过去重新插拔电源,才可正常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开始怀疑过自身电源有问题,是9v 500mA的,换成9v 2A,没想到还是出问题。

网友A:
看下重启时间是否太短太短的话有可能电路板上某些复位电路电还没放完

网友B:
路由器太烂。早期的腾达水星经常是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重启时间是否太短太短的话有可能电路板上某些复位电路电还没放完

定时器断电1分钟后上电,平时一般没问题,只是偶尔出问题

网友C:
为啥要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断电重启?

直接重启,偶尔会死机啊,没想到断电重启,有时候也能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重启,偶尔会死机啊,没想到断电重启,有时候也能无效。

还是换个得了。
我几年前买的水星MW4530R,刷了OPENWRT,除非停电,不然一直正常工作不罢工

网友D:
看看电容有爆浆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得了。
我几年前买的水星MW4530R,刷了OPENWRT,除非停电,不然一直正常工作不罢工  ...

也很少出问题啊,用定时器每天物理断电重启,就是因为会偶尔死机,如果人不去重启,会一直死机(断网n天,直到下次手动插拔电源)

物理断电重启,偶尔也会死,但是一般第二次断电重启,就能上去了,也就断网一天。

问题是,如何保证每次物理断电重启后,不会遇到启动失败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电容有爆浆吗呵呵

没看到电容爆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太烂。早期的腾达水星经常是这毛病。

用的磊科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个得了。
我几年前买的水星MW4530R,刷了OPENWRT,除非停电,不然一直正常工作不罢工  ...

你现在还在用这个OPENWR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还在用这个OPENWRT?

是啊,到现在5年半了。
图片上的运行时间是142天,因为偶尔停电。
这类能运行openwrt的路由器,性能都可以,很省心,放在家里根本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到现在5年半了。
图片上的运行时间是142天,因为偶尔停电。
这类能运行openwrt的路由器,性能都可 ...

你的openwrt 无线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到现在5年半了。
图片上的运行时间是142天,因为偶尔停电。
这类能运行openwrt的路由器,性能都可 ...

MW4530R散热改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MW4530R散热改了么?

贴了个散热片,其实不贴没任何关系,几乎不怎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了个散热片,其实不贴没任何关系,几乎不怎么热。

我家里有3个路由器,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里有3个路由器,你呢

不是发烧友,也就几个。
MW4530R   2个//一个当入户主路由,另一个90块钱收来的备用
MW300R    3个 //自建房,每层放一个当AP

迷你的有下面3个,出差或者玩一玩用
TL-WR802N  1个
TL-WR703N  2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很少出问题啊,用定时器每天物理断电重启,就是因为会偶尔死机,如果人不去重启,会一直死机(断网n天 ...

再做个模块, 用WIFI模块,  持续一定时间 仍连不上 路由 或者 PING 不通 网络, 就 控制继电器 再断电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发烧友,也就几个。
MW4530R   2个//一个当入户主路由,另一个90块钱收来的备用
MW300R    3个 //自 ...

我2楼放主路由,1楼和3楼放2个路由做无线中继,你的2个AP,需要用线连起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2楼放主路由,1楼和3楼放2个路由做无线中继,你的2个AP,需要用线连起来的? ...

我也是入户线接在2楼,然后网线接到1,3楼当ap的路由器。

用网线可靠,速度有保证,用无线的话,连接多了,速度下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入户线接在2楼,然后网线接到1,3楼当ap的路由器。

用网线可靠,速度有保证,用无线的话,连接多了 ...

无线中继连接速度能到20Mbps,看电影够了

不过光纤只有20Mbps,所以没啥区别,你的是100Mbps的?

楼主(2019-07-04):
引用 网友A:
看下重启时间是否太短太短的话有可能电路板上某些复位电路电还没放完

1分钟还不够么

大部分时候是启动成功的,偶尔也会启动失败,最大的可能是复位电路电没放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做个模块, 用WIFI模块,  持续一定时间 仍连不上 路由 或者 PING 不通 网络, 就 控制继电器 再断电一次. ...

持续一定时间 仍连不上 路由 或者 PING 不通 网络, 就 控制继电器 再断电一次
你家里是这么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太烂。早期的腾达水星经常是这毛病。

已经换了个好电源,还存在这个问题

是磊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持续一定时间 仍连不上 路由 或者 PING 不通 网络, 就 控制继电器 再断电一次
你家里是这么搞的么 ...

对的........

楼主:
可否拍个照片上来,让大家观摩下你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拍个照片上来,让大家观摩下你的路由器

在家 , 拍不了

楼主:
是不是没装壳子,裸露的板子呢

网友F:
以前有个TP-link刷了OPENWRT也偶尔出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个TP-link刷了OPENWRT也偶尔出现类似的问题。

你的路由器多久重启一次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是发烧友,也就几个。
MW4530R   2个//一个当入户主路由,另一个90块钱收来的备用
MW300R    3个 //自 ...

每层放一个当AP  ---- 请问 人到2楼或3楼, 手机会自动跳转信号最强的 路由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每层放一个当AP  ---- 请问 人到2楼或3楼, 手机会自动跳转信号最强的 路由器吗 ...

如果你手机刚打开wifi,也不一定就会连接到信号最强的路由器。
如果你已经连上路由器,即使走得比较远信号比较弱,也不会自动断开去连接信号强的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手机刚打开wifi,也不一定就会连接到信号最强的路由器。
如果你已经连上路由器,即使走得比较远信 ...

你需要802.11r無縫漫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路由器多久重启一次呢

用了两周就没用了,换X86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了两周就没用了,换X86主板了

自己买的二口小主机?还是专用的多口板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买的二口小主机?还是专用的多口板子?

买了块二手Atom主板 再加个A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块二手Atom主板 再加个AP

平时一直开着,不关?
这个功耗将近12w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一直开着,不关?
这个功耗将近12w了吧?

没量过

楼主(2019-08-08):
引用 网友A:
看下重启时间是否太短太短的话有可能电路板上某些复位电路电还没放完

断电后多久复位电路电才能放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