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类似电子秤的桥式电路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19-01-01):
电子秤,四线的PT00的测量原理相同,都是前面接个电桥后面用个带pga的Delta-Sigma(Σ-Δ) 24位ADC采样;
对于这种桥式电路本身内阻1K,加载3,3V的激励电压就是3.3mA的电流;
带pga的Delta-Sigma(Σ-Δ)ADC建立时间比较长,不适合用斩波的方式控制桥式电路的电源,那么这类设备如何做到低功耗呢?

网友:
测量时瞬间给桥加电压

楼主:
这种adc建立时间太长都是自动连续采样的,例如ads1230一旦信号重新建立要五次采样后才能输出正确数据!试了一下数据偏小也不稳定!

网友:
找单周期稳定的ADC,有些ADC本身就是设计成适应传感器间歇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