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遥控器对供电是否很苛刻?换成适配器供电距离减短许多

楼主(2019-01-01):
买了个多路网络继电器,控制卷帘门的遥控器,手机用APP控制,就不用带遥控器那么麻烦了。
但是发现个问题,2个遥控器原先是电池供电,在3楼都可以遥控1楼,换了12V DC供电后,一个遥控器距离就变成3,4米了,另一个遥控器直接失效,在接收器旁边都不行。
换了几个12V的电源,结果都是一样,但是换回电池供电,立刻满血复活。

遥控器用了好多,但还真没用过适配器来供电,是不是这类315/433的遥控器对供电都要求比较高呢?

网友:
可能是信号发射的问题。

网友:
电源间并个104的电容

网友:
433不清楚,倒是以前的老款蓝牙模块,2.0、3.0之类的,瞬间电流超过100mA,可调电源要把限流提高到超过500mA才能正常连接
估计你这个也需要配个好电容,比如固态电容什么的,容量还要够

网友:
应该是干扰导致的距离变近了,我也遇到过,建议原理开关电源。用线性电源

网友:
电源加退耦电路,接收头换成超外差的

网友:
市电含有很我干扰,要加滤波电路

楼主:
回楼上各位坛友,我试了下简单的加电容,没效果。
由于手头也没有线性电源,所以最后换回电池供电,就是每年都得换,比较麻烦。
感觉这些315/433M遥控器还挺耗电的,一般1,2年都没电了,而汽车车的遥控器,用4,5年都没事。

网友:
输入加电感试试  两边加

网友A:
手机APP 为什么还非要一个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APP 为什么还非要一个遥控器?

我写个APP也就是控制 网络继电器,要继电器的通断来代替人工按  遥控器,不影响原先接收和电机控制部分。
老年人不用智能手机的,还可以继续用遥控器。
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因为我家是公网IP,如果家人忘记带遥控器开不了门,我远程也能开门。

网友B:
也遇到过奇怪的问题,用安捷伦的直流可调电源给FM发射模块供电,电流会突然增加到最大值(好像是7A),断开模块也不会恢复,除非关闭电源开关重新打开。然而这是原本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的模块,用电池就没事,用那个电源就不行。

网友C:
电源纹波大干扰射频收发了。把电源处理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纹波大干扰射频收发了。把电源处理干净。

就你一个明白人!!!

网友:
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可能需要软件滤波。

网友:
N 年前搞射频卡时也是这样。 记得用变压器加7805 的电源是 10厘米以上的距离。 换开关电源就顶多8厘米了。

网友D:
桃木色的遥控器吗?其实那个led也挺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桃木色的遥控器吗?其实那个led也挺费电的。

是啊,就是那种

网友:
降低供电电压试一下

网友:
可能电压太高了,编码脉宽展宽了,导致接收无法识别!

网友:
同三楼,我觉得可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过奇怪的问题,用安捷伦的直流可调电源给FM发射模块供电,电流会突然增加到最大值(好像是7A),断开 ...

调射频都是要电源上串大电感的。防止射频进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射频都是要电源上串大电感的。防止射频进入电源。

涨姿势了。从那次之后,那个电源的读数也有误差了,估计造成了影响。

网友(2019-02-26):
是电源的问题。12V的DC是怎么处理的?开关电源?

网友:
涨知识了。  之前只知道并电容,现在想去试试串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