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原来默认不都是192.168.0.1,现在为何都变成192.168.1.1?

楼主(2019-01-01):
路由器原来默认不都是192.168.0.1,现在为何都变成了192.168.1.1?

网友:
一直是192.168.1.1

网友:
网件还是10.0.0.×呢

网友: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我接触的是.1.1的多

网友:
好像企业级的192.168.0.1的比较多,家用的192.168.1.1的比较多

网友:
现在依然是两者都有

网友:
规范里就三个网段吧,192.168,10.0, 还有一个是172.16 ?

网友:
我的还是10.10.10.1

网友A:
192.168.1.254见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2.168.1.254见过没

几年前见过,tp link小的

网友:
刚试了一下,我的360的路由器,是192.168.0.1
而且 192.168.1.1进不去

网友:
这个取决于路由器的固件吧

网友:
极路由192.168.199.1

网友:
这个好象没什么标准的吧!

网友:
可能是为了减少冲突,现在很多固件默认都是2.1了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在路由器前边还有一个光猫啥的,占用了0.1的位置,所以后边的路由器慢慢都换成1.1了

网友:
我以前一直都是设成1.1.1.1好记,后来被google占用了,我就改成2.2.2.2了

网友:
便携的tplink 1.253

网友:
现在都变了有时候搞不清,每次输入都是百度搜索哪个品牌的网页进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在路由器前边还有一个光猫啥的,占用了0.1的位置,所以后边的路由器慢慢都换成1.1了 ...

这个解释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在路由器前边还有一个光猫啥的,占用了0.1的位置,所以后边的路由器慢慢都换成1.1了 ...

同意你的解释。

网友:
我现在同时在用的有好几种,默认的有0.1,1.1,18.1的三种.

网友:
192.168.0。1、、、、192.168.10.1、、、192.168.1.1  都遇到过

网友:
华为的好像默认是.3.1

网友:
那 172 开头的估计公司单位等用得比较多,而 192.168 则是一般家用的产品居多。这是我揣测的,反正路由端给啥我就用啥,只要 IP 不是 128.0.0.1 就好哈!~

※ 编辑原因: 刚说错了,是 -> 只要 IP 不是 127.0.0.1 就好!哈哈~

网友C:
可以域名登陆,就不用管ip了,或者是看dhcp 网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域名登陆,就不用管ip了,或者是看dhcp 网关就好

域名登录,应该是做了域名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域名登陆,就不用管ip了,或者是看dhcp 网关就好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6.1.7601]
版权所有 (c) 2009 Microsoft Corporation。保留所有权利。

C:\Users\xxx>ping luyou.360.cn

正在 Ping luyou.360.cn [192.168.0.1] 具有 32 字节的数据:
来自 192.168.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来自 192.168.0.1 的回复: 字节=32 时间<1ms TTL=64

192.168.0.1 的 Ping 统计信息:
    数据包: 已发送 = 4,已接收 = 4,丢失 = 0 (0% 丢失),
往返行程的估计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最短 = 0ms,最长 = 1ms,平均 = 0m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在路由器前边还有一个光猫啥的,占用了0.1的位置,所以后边的路由器慢慢都换成1.1了 ...

+1
对的
早期是192.168.0.1

网友E:
IPV6的路由器不知道默认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IPV6的路由器不知道默认的地址是多少

高端呀,大家都IPv6了。

其实IPv4也不错,如果IPv6 外网可以直接访问内网的话,还是蛮危险的。
IPv4 有路由做 NAT,至少可以保护内网免受大部分攻击

网友:
我家的是 192.168.2.1

网友:
这也会奇怪吗?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自己设置的。就是好多厂家的出场设置默认值:192.168.0.1  或192.168.1.1

网友:
反正,我碰到都是网上搜路由得默认地址得。  或者看 dhcp获得地址。 我家里得路由地址是10.0.0.1

网友:
楼主想当然了,不同品牌的路由器不一样

网友:
问:为什么开头都是192.168
答:换成别的你还是会问,什么不是别的,要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在路由器前边还有一个光猫啥的,占用了0.1的位置,所以后边的路由器慢慢都换成1.1了 ...

应该不是,从12年开始接触的电信光猫都是192.168.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对的
早期是192.168.0.1

虽然早期用过的都是192.168.0.1,但从12年开始接触的电信光猫都是192.168.1.1,所以因为光猫的原因改为192.168.1.1这个说法不通

网友:
不一定啊,联想的是192.168.99.1的

网友:
从03还是04年接触第一个路由器开始大部分都是192.168.1.1的了

网友:
厂商不同而已吧

网友:
华硕路由器192.168.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