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图形化配置嵌入式系统可做串口屏组态屏

楼主(2019-01-02):
这个GUI和HMI的开发方法在以前的帖子里面有介绍过: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539659

这一次弄的是系统的配置工具了。放在这里主要也是想听听各位大神的意见建议

源起:
1.系统编译的话一般都需要花个几天时间搭建环境
2.系统修改的东西都相对比较固定,除非定制性比较强的项目。修改的无非显示屏,IO,触摸驱动等等。
3.系统维护成本比较高,经常都是比较专用的一个驱动工程师负责。

串口屏模组存在的缺陷:
1.结构固定,需要客户迁就模组的规格
2.基本上少有IO产品,或者串口比较少的产品。
3.板+板的方式让结构非常难做小

处理的解决方案:
1.模组化【解决结构问题】:
通过类似核心板的方式将所有的器件都放入到硬件模组中。可以直接推动显示屏。也可以通过邮票孔,插针的方式引入到底板跟主控单片机部分对接。

2.图形化配置【解决IO,串口,外设功能配置】:
模组化后带来的问题就是GPIO,串口,显示屏这些参数都可能发生变化。也就是需要配置工具来解决,可以自由的配置Io,串口,spi,adc等。配置页面:superv.flythings.cn

跟其他产品的差异:
1.对比一些开放的开发板:【如各种pi,核心板】
这类产品大都需要自己配置编译系统,然后有些开发板上提供的源代码还不是稳定可量产的代码。
2.对比串口屏:
方便上肯定是缺点了,但是大部分的用户还是需要自己的单片机板的。此时就可以将单片机板和显示屏板子连成一体,在新产品设计的时候单片机就可以选择功能更加简单的单片机完成周边功能。更多的软件可以放入到系统中了。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2019-02-26):
最近想换个低成本的屏幕,我看了楼主的网站跟淘宝的宝贝,都还没清楚,有没详细点的产品介绍呀

网友:
请问上面的 USB OTG能用吗?是否可以连接U盘拷贝数据,或者连接PC 通信?

网友A(2019-10-01):
1 想做出来类似汽车仪表那种效果,
2 但不会过于麻烦的。一般用用绘图函数,或在例程上修改,综合下都是可以接受。

看了楼主好长时间了,这个屏似乎能达到这个效果,但网站上介绍的还是比较少,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想做出来类似汽车仪表那种效果,
2 但不会过于麻烦的。一般用用绘图函数,或在例程上修改,综合下都是可 ...

试了多个显示方式最后发现还是抠图显示最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多个显示方式最后发现还是抠图显示最方便

抠图方便归方便,不好看,好仪表效果做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抠图方便归方便,不好看,好仪表效果做不出来

抠图什么形状都可以抠,仪表弧形抠弧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抠图什么形状都可以抠,仪表弧形抠弧形的

仪表背景可以扣。
可指针不得用程序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背景可以扣。
可指针不得用程序实现

GUI都有旋转功能吧,仪表要求不高还是很好做

网友(2020-03-03):
我当年就干这活。。。

网友C:
我初步看了一下你们的资料,感觉有的控件不是很方便。比如我需要显示一个波形,有X,Y坐标,X,Y的坐标轴的坐标数字需要根据峰高和数据量改变。这个我觉得是数据采集显示经常有的需求,看了你们的波形图控件好像没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多个显示方式最后发现还是抠图显示最方便

确实方便 ,但是维护貌似挺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初步看了一下你们的资料,感觉有的控件不是很方便。比如我需要显示一个波形,有X,Y坐标,X,Y的坐标轴的坐 ...

x,y轴都存在缩放。按照需要缩放就好了。

另外新的控件都支持自定义绘图了。所以更加没有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背景可以扣。
可指针不得用程序实现

指针是一个图片旋转,旋转一定要抗锯齿,抗锯齿,抗锯齿。不然就会看到断笔的现象了

网友(2020-04-07):
引用 楼主:
指针是一个图片旋转,旋转一定要抗锯齿,抗锯齿,抗锯齿。不然就会看到断笔的现象了 ...

这个屏是不是能直接读sht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