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有可能开放客“专用库存”功能,解决“weavr ”反映的没有库存问题

楼主(2019-01-02):
weavr 网友反映两个问题:
1) 开始没有库存,导致不能贴片
2)开始有库存,等选型了半天库存又没有了,这是极其太糟糕的体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4846-1-1.html

反映的问题都客观存在,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共用库存”,我们也讨论了一下,有一个方案可以解决:建立“客专用库存”  方案如下(本方案是讨论,不是定案):

客专用库存:就是帮客户建立的库存,先购买,后使用的方式,专用库存不允许提货(有详细规则细则),极大的解决专用库存客户的使用体验,不存在少库存的情况发生!
因为共用库存一定会存在不确认性的问题,如有时候订单不多,偶然一单用量很大,或存在这段时间用量很大的情况,共用库存只是以上月库存为基准,备用一定的库存量!

专用库存对于客的好处:1)保证了库存百分百有货  2)还有可能一个好处是,批量购买,分批使用,跳过了价格区间!
(当然客专用库存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待解决)

网友A:
动态内存分配改静态分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感觉可行,专用库存有什么要求,比如最小数量这些。

网友:
然后让客户掏钱?自己给自己"代售"

网友C:
专用库存是否是客户已付完货款,属于自己的私人库存?
私人库存是否会有保存时限?比如半年,如果没下过单这些库存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行,专用库存有什么要求,比如最小数量这些。

个人认为,没有任何要求,也不要限定最小数量之类,只是你先为自个做库存,只于你备多少自个决定!

网友D:
就跟酒吧里喝酒没喝完可以存起来一样

比如4.7K,先下单买一盘。然后用多少算多少。只要数量没用完,啥时候想用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用库存是否是客户已付完货款,属于自己的私人库存?
私人库存是否会有保存时限?比如半年,如果没下过单 ...

专用库存==私人库存!
私人库存我个人认为保存时间限为5年或是多少年,如果不用的话,嘉立创有权让你把货提走不收取库存保管费,当然客户不能主动提库存走,因为这不是商城,否则要收取高额的提货费用及库存管理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跟酒吧里喝酒没喝完可以存起来一样

比如4.7K,先下单买一盘。然后用多少算多少。只要数量没用完,啥时候 ...

酒吧还有这种服务?要是别人喝了怎么办,安全如何保证,哈,  不过意思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用库存==私人库存!
私人库存我个人认为保存时间限为5年或是多少年,如果不用的话,嘉立创有权让你把货 ...

这个专用库存是实物库存还是虚拟库存?专用库存会涉及到元件保存时效,引脚氧化的问题,而且还占用仓库用地。如果是客户的专用库存是虚拟库存,元件失效风险会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态内存分配改静态分配,是这个意思。

楼上说这么多, 这个一下就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吧还有这种服务?要是别人喝了怎么办,安全如何保证,哈,  不过意思差不多! ...

袁生故意卖萌?

扮作不去酒吧泡妞的大好青年?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酒吧还有这种服务?要是别人喝了怎么办,安全如何保证,哈,  不过意思差不多! ...

不仅酒吧,日料馆子都有这个服务。

建议再加一个功能,过一定(锁定,防止有人炒货)时间之后客户确定不做类似项目,不用物料了,可以主动释放库存回到公共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仅酒吧,日料馆子都有这个服务。

建议再加一个功能,过一定(锁定,防止有人炒货)时间之后客户确定不 ...

这个没有办法释放,因为专用库存以经产生了付款购买行为,而且后续价格高低,无法释放!

网友:
好办法 有库存了先付款买了你们给存着 等着所有物料齐套了一块贴片 避免存在这次贴明明有货下次贴又没货 先自己付了款买点常用的备着

网友:
没有意义啊。到立创贴片的都是样板,贴5块样板,我存个几百个芯片,下次再贴???

网友:
贴5块样板,我存个几百个芯片。 这个位置我也觉得不爽。 去肯德基吃一个汉堡,没有说必须提前预定1个。  基础的汉堡是肯定不用预定。  高级料理我要吃不放花椒的酸菜鱼,估计要提前预定了。

网友:
建立专用库存还是比较好的,客户根据自己实际需求来建。

网友F:
弱弱问一句,能转让库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句,能转让库存吗?

转让库存涉及结算,税务!所以理论不支持,当然你直接帮别人下单,不反对

网友:
这个功能好, shut up and take my $$$.

网友G:
尽量补货及时,就是下单还没有付款,这个期间被别人下单了呗,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学学12306排队,锁定一定时间,不付款就释放到库存中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量补货及时,就是下单还没有付款,这个期间被别人下单了呗,简单的问题搞得这么复杂,学学12306排队,锁 ...

很多IC补货时间还是很长

网友:
这种方案肯定实施不下去的。听起来很美好。

网友H:
如果是我,我就忍了,回来自己手焊。这种实施的前提是双面贴,大批量才可能去做这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我,我就忍了,回来自己手焊。这种实施的前提是双面贴,大批量才可能去做这件事 ...

解决部分需求也是需求

网友:
支持,比较适合小批量,针对扩展库缺库存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