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库角度不一致问题。

楼主(2019-01-02):
是不是按照它的要求修改就行了。
如果我的库角度与它的不同,库不用动,只要按照它的要求 ,修改角度就行了。

网友A:
说来说去,人家就是想给的坐标,能直接上机,不用担心贴反了。

给出的坐标文件中角度跟嘉立创 说的标准一致即可。    想更省事,就干脆也把PCB封装库也改了, 导出坐标文件后不用再一个个的改。

不改也行, 付钱10块,找嘉立创工程师人工一个一个的对一遍。下单时选项问,到时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来说去,人家就是想给的坐标,能直接上机,不用担心贴反了。

给出的坐标文件中角度跟嘉立创 说的标准一 ...

我选付钱的。不过想搞明白,如何做,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