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PCB gerber,两个同时导入坐标不一样导致错开,请教如...

楼主(2019-01-02):
只有PCB gerber,两个同时导入坐标不一样导致错开,请教如何对齐

楼主:
补充:使用CAM350

网友:
不用管,板厂会给你对齐的。

网友A:
灵魂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魂走线。,。,。

也心是高手走线。 一般人看不懂而已。

不过提个建议。  敷铜和 wire 间距, 适当放大一点。 有利于 制造成功率

楼主:
楼上&上,行业差异
话说会的话,请不吝赐教,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