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VBT6 库存到货!!

楼主(2019-01-02):
STM32H750VBT6 在芯间库存到货,售价:42.5元。

STM32H750VBT6主要特性如下:
Core
        32-bit Arm® Cortex®-M7 core with double-precision FPU and L1 cache: 16 Kbytes of data and 16 Kbytes of instruction cache; frequency up to 400 MHz, MPU, 856 DMIPS/ 2.14 DMIPS/MHz (Dhrystone 2.1), and DSP instructions
Memories
        128 Kbytes of Flash memory
        1 Mbyte of RAM: 192 Kbytes of TCM RAM (inc. 64 Kbytes of ITCM RAM + 128 Kbytes of DTCM RAM for time critical routines), 864 Kbytes of user SRAM, and 4 Kbytes of SRAM in Backup domain
        Dual mode Quad-SPI memory interface running up to 133 MHz
        Flexible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with up to 32-bit data bus:
        SRAM, PSRAM, NOR Flash memory clocked up to 133 MHz in synchronous mode
        SDRAM/LPSDR SDRAM
        8/16-bit NAND Flash memories
        CRC calculation unit
Security
        ROP, PC-ROP, active tamper, secure firmware upgrade support, Secure access mode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s
        Up to 168 I/O ports with interrupt capability
Reset and power management
        3 separate power domains which can be independently clock-gated or switched off:
        D1: high-performance capabilities
        D2: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s and timers
        D3: reset/clock control/power management
        1.62 to 3.6 V application supply and I/Os
        POR, PDR, PVD and BOR
        Dedicated USB power embedding a 3.3 V internal regulator to supply the internal PHYs
        Embedded regulator (LDO) with configurable scalable output to supply the digital circuitry
        Voltage scaling in Run and Stop mode (5 configurable ranges)
        Backup regulator (~0.9 V)
        Voltage reference for analog peripheral/VREF+
        Low-power modes: Sleep, Stop, Standby and VBAT supporting battery charging
Low-power consumption
        Total current consumption down to 4 μA
Clock management
        Internal oscillators: 64 MHz HSI, 48 MHz HSI48, 4 MHz CSI, 32 kHz LSI
        External oscillators: 4-48 MHz HSE, 32.768 kHz LSE
        3× PLLs (1 for the system clock, 2 for kernel clocks) with Fractional mode
Interconnect matrix
        4 DMA controllers to unload the CPU
        1× high-speed master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 (MDMA) with linked list support
        2× dual-port DMAs with FIFO
        1× basic DMA with request router capabilities
        Up to 35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s
        4× I2Cs FM+ interfaces (SMBus/PMBus)
        4× USARTs/4x UARTs (ISO7816 interface, LIN, IrDA, up to 12.5 Mbit/s) and 1x LPUART
        6× SPIs, 3 with muxed duplex I2S audio class accuracy via internal audio PLL or external clock, 1x I2S in LP domain (up to 133 MHz)
        4x SAIs (serial audio interface)
        SPDIFRX interface
        SWPMI single-wire protocol master I/F
        MDIO Slave interface
        2× SD/SDIO/MMC interfaces (up to 125 MHz)
        2× CAN controllers: 2 with CAN FD, 1 with time-triggered CAN (TT-CAN)
        2× USB OTG interfaces (1FS, 1HS/FS) crystal-less solution with LPM and BCD
        Ethernet MAC interface with DMA controller
        HDMI-CEC
        8- to 14-bit camera interface (up to 80 MHz)
11 analog peripherals
        3× ADCs with 16-bit max. resolution (up to 36 channels, 4.5 MSPS at 12 bits)
        1× temperature sensor
        2× 12-bit D/A converters (1 MHz)
        2× ultra-low-power comparators
        2× operational amplifiers (8 MHz bandwidth)
        1× digital filters for sigma delta modulator (DFSDM) with 8 channels/4 filters
Graphics
        LCD-TFT controller up to XGA resolution
        Chrom-ART graphical hardware Accelerator™ (DMA2D) to reduce CPU load
        Hardware JPEG Codec
Up to 22 timers and watchdogs
        1× high-resolution timer (2.5 ns max resolution)
        2× 32-bit timers with up to 4 IC/OC/PWM or pulse counter and quadrature (incremental) encoder input (up to 200 MHz)
        2× 16-bit advanced motor control timers (up to 200 MHz)
        10× 16-bit general-purpose timers (up to 200 MHz)
        5× 16-bit low-power timers (up to 200 MHz)
        2× watchdogs (independent and window)
        1× SysTick timer
        RTC with sub-second accuracy & HW calendar
Cryptographic acceleration
        AES 128, 192, 256, TDES,
        HASH (MD5, SHA-1, SHA-2), HMAC
        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s
Debug mode
        SWD & JTAG interfaces
        4-Kbyte Embedded Trace Buffer
96-bit unique ID

在芯间电子查询网   低价  正品   有保证!

网友:
这芯片怎么涨那么多啊

网友:
这芯片怎么涨那么多啊?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
说好的3美金呢?呜呜....骗纸!!!!!!!

网友:
这售价估计是弄进来有些麻烦步骤吧

但这也导致如果不是要那个加解密的部分,不如直接用h743,浪费掉那些资源也划算。

网友:
2.69美金的STM32H750呢

网友:
芯片怎么涨那么多啊.

网友:
2.69的 应该是 F750吧。

网友:
这应该是个人提供的价格,不是通用正常价格,比ST官网还贵了。

网友A:
我买过几片这货,经过测试,发现里面的FLASH也是2MB的,跟H743是一样的,不排除是个别现象。

网友:
好贵呀,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几片这货,经过测试,发现里面的FLASH也是2MB的,跟H743是一样的,不排除是个别现象。 ...

可能现在出货少,后面出货大了说不定就变了。

网友:
价格是有点贵 ,,可能现在出货量不大吧

网友:
这个片子真的好贵,没用过这高端货!

网友B:
之前淘宝ST旗舰店买的27.9元

网友:
  能找到替代的就做好备用方案,一旦涨价,滚粗,,,,

网友:
F730好用,可惜只有64k内存,lwip+fat就超了

楼主:
大伙比较关心价格的问题,在这统一回复一下,主要是代理商的库存不是很多,我们洽谈进货的价格偏高,所以出现比大伙预期高的售价,我们能做到就是保证下一批进货时代理商下调价格的情况下会第一时间减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伙比较关心价格的问题,在这统一回复一下,主要是代理商的库存不是很多,我们洽谈进货的价格偏高,所以出 ...

这个片子这么火,你们从原厂拿一批货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这么火,你们从原厂拿一批货又如何

这货性能很强悍(在MCU角度),而且好像因为加解密性能有加速,是限制出口的,您上digikey,mouser等,非美国本土一律不卖,原厂也不给普通贸易商的,只给代理。工厂要拿货,也得在代理处签上一堆协议,违反了就得处罚(类似中兴)。

网友:
这个价格很感人,完全没有玩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淘宝ST旗舰店买的27.9元

那个价格是样品推广价,一个ID只能买几片,H750在他们店,就开卖过2次,都是秒杀,之后一直长期没货。这货弄进来China很麻烦,指望做批量的话,估计得等美帝放开出口限制才有戏。在芯的价格一向很实惠,1K的量这是小批量的小批量,能做这个价已经不错了。
而且我估计ST本身就不想这货大卖,所以故意控制量。估计他们做这货目的就是怼NXP,您看,我H750的Flash少了也能卖您RT1052的价,于是显得743,753的Flash好像很值钱,卖得贵不是坑人的

网友:
ST不愿出H750,估计是担心和自家的H743冲突,毕竟一个743的价是两三个750呢。

网友(2019-03-02):
正在犹豫是H750还是RT10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几片这货,经过测试,发现里面的FLASH也是2MB的,跟H743是一样的,不排除是个别现象。 ...

以前f103c8遇到后缀CHN,MYS,KOR,是不一样的,只有CHN的才可以用

网友(2020-03-21):
嘉立创的价格便宜蛮多

网友(2020-06-22):
确实涨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