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做位置环时,PID参数如何调整?

楼主(2019-01-02):
本人在做有刷电机位置环点到点的控制,用的位置式pid算法,加上积分限幅,调试的过程中,比如给定100000线,电机准确达到,位置设置为100线后,发现出现超调,也就是说不同的位置,要想准确,都要重新调整浮点pid参数,这种情况是参数没调好还是其他原因?位置环1kHz,pwm 10khz

网友:
有曲线吗?
估计还是PID参数的问题,或者试一下增量式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