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支付不能用信用卡了?

楼主(2019-01-02):
我们要求必须信用卡要么对公转帐。
以前都可以的。如果为了手续费,可以把它加在税里面也行。
元旦前好好 的。

网友:
同问什么原因

网友:
网银用招商,可以信用卡,刚付过。
工商不行,其他行没测试。

网友:
楼主,这块我们系统没做任何调整。我估计要么是第三方(快钱)做了限制,要么是银行做了限制。当然了,你打电话去问银行,银行一定会说没有啊,踢皮球。方便的话,截图我们看下提示什么?

楼主:
就是这样的。

明确提示

明确提示

网友A:
你之前有没有用这个信用卡在我们这边支付过?现在快钱那边说,是不是这个信用卡没开通什么网络支付功能?其次,你什么银行的信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有没有用这个信用卡在我们这边支付过?现在快钱那边说,是不是这个信用卡没开通什么网络支付功能?其次 ...

这几年,都是这样用的,也没有提示。直接点进去就有这个提示。我们只能使用公务卡才能报、

网友:
以前也有一次不能用信用卡了,后来又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