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导航屏幕出现同心圆,请教原因

楼主(2019-01-03):
突然就这样了,请教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
液晶屏一般都是行扫描或者列扫描的,一般有问题也都是直线条纹,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背景图就这样?

网友:
图案把
跟屏幕没有关系吧,建议换个背景

网友:
圆的这么好看,背景

网友:
换个图看看,感觉像是伪24bit的屏,有A的图像显示问题。

楼主:
不是背景图,色彩也不如之前正常,感觉像缺色
跟屏幕排线或气温有关系吗?
车子用了3年了,会老化吗

网友:
感觉挺漂亮的   干嘛要纠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出现黑洞坍缩前的征照,楼主准备跨时空了

正经点可以么

网友B:
换了吧,之前修过SONY大法的电视,也是这样的现象,是颜色数据位数少了,就这样一片一片的呈现阶梯状的色块,片的形状和背景图有关系。

自己喜欢折腾的找信号排线,有可能是信号线上的电阻开路了

网友:
怎么像是苹果手机辅助触控(俗称小白点)呢.

网友:
应该是LCD的FPC线松了

网友:
这是主角光环啊

网友:
别说,还挺漂亮的,很多界面小白都设计不出这种效果

网友:
雷达开启,便于发现附近的敌机和导弹

网友:
你这个也太规则了,所有画面都是这样的吗?以前产品上的液晶会出现规则的图案是因为排线接触不良,导致数据缺失,本来颜色差别不大的地方出现较大的差别,可能你本来的背景就有这些同心圆,只是色彩对比不强烈,现在数据不对了,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贴膜还是啥引起的?
楼主你先说明是圆环不正常还是啥,这样很费解

圆环是不正常,没有贴膜
感觉应该是温度或者排线接触上的原因
开机久了偶尔又会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吧,之前修过SONY大法的电视,也是这样的现象,是颜色数据位数少了,就这样一片一片的呈现阶梯状的色块 ...

是颜色某几位不正常的,我手边的好几个屏幕都出这问题,应该是cob的通病,cog的还没发现过这种情况,疑似cob导电胶长年老化变脆碎裂,导电性能不良,特定角度压下去可以勉强恢复工作,加热没试过。cob就是lcd边上排线处的半透明排线上的小芯片,那个工艺是热塑各向异性胶粘接的,不是锡焊。要是锡焊就不会出毛病了。主要是焊点太多,通常几个平方mm要走出来几百条线,microbump也做不到。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
晒车的

开个玩笑,应该是界面效果,换其他页面,例如地图界面,如果这个圈一直存在,才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
主板虚焊,加焊可破

网友:
内部零件热源干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经的回答就是:光学干涉。
数据缺失会出现色偏或不规则图案。

他这个图案很有规则,所以不是光学干涉

网友:
这不是用来给打靶计分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颜色某几位不正常的,我手边的好几个屏幕都出这问题,应该是cob的通病,cog的还没发现过这种情况,疑似 ...

我是楼主,综合上面各位的说法和我实际观察

那个播放器界面背景颜色是同心圆渐变淡的,其他app 界面也有色彩粗糙不正常的现象

感觉排线导致屏幕颜色缺bit可能性最大,等空点拆开来搞搞

网友:
LCD缺颜色bit显示渐变的图就是这样,圆心渐变就出现圆环,如果直线渐变就出现横线或竖线。这现象通常是低位的bit缺了,排线或线路板虚焊的可能性较高。如果不想修,建议换个裸女图就看不出了。

网友:
恭喜楼主喜提泰坦星汽车人一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综合上面各位的说法和我实际观察

那个播放器界面背景颜色是同心圆渐变淡的,其他app 界面也有 ...

排线坏的几率很小。你重点查一下屏是不是COB的。COB的屏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屏老化了,这个无解,除非你找愿意搞的工厂给你重新做一下COB芯片的bonding。

我的两个花屏的屏有一块调板载驱动信号强度勉强能用,另一块调到最大也用不了。你这还算轻微吧。

网友:
圆圈应该是背景图自带的,可能缺色以后,圆圈更显眼了。
看看排针有没有虚焊

网友D:
楼主可以公布一下汽车品牌不?最近在做相机,信号线缺色,在图象颜色变化的交界处易出现条纹。

网友:
车上的屏幕我基本都不看的,还不如换个单色点阵的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公布一下汽车品牌不?最近在做相机,信号线缺色,在图象颜色变化的交界处易出现条纹。 ...

传奇的车子,导航是后装的
就是颜色变化处有条纹,有啥办法修?

网友:
屏幕凸起了,用力往里锤一下就好!

网友:
可能是排线接触不好,拆开重新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奇的车子,导航是后装的
就是颜色变化处有条纹,有啥办法修?

可能是排线的接触问题。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
背景图里有渐变色,但是数据的低位没给LCD,可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