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过ESP8266模块的工程师,它的功耗多大

楼主(2019-01-03):
公司准备用4节干电池+DCDC 给ESP8266模块供电,心里没底。
1.  ESP8266的功耗多大,实测多少mA.
2. 它从上电到连接上路由器的时间一般几秒
3. 平时是断电状态,需要上传数据的时候(<20字节 ), 从上电到数据发送完毕耗电多少

网友:
这个最好是自己买模块按照自己的用法实测,每个人的用法不同,会有些差异。连接路由器的时间还与路由器的信号强弱有关。我记得测过一次正常工作下在100ma多点的样子。

网友:
没多少钱,自己买来测一下最靠谱

网友:
公司准备用4节干电池+DCDC 给ESP8266模块供电,心里没底。
1.  ESP8266的功耗多大,实测多少mA.
  -》没有实测过,应该是几十ma的样子
2. 它从上电到连接上路由器的时间一般几秒
    -》一两秒的样子
3. 平时是断电状态,需要上传数据的时候(<20字节 ), 从上电到数据发送完毕耗电多少
   -》主要是官方协议栈做完你说的这些工作需要2秒左右,耗电很大,如果要做低功耗,推荐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3lJWcRSlUA&t=458s  这个国外高手的黑科技,把整个过程缩短到原来的20分之一

网友:
大概总结一下楼上的视频,
ESP8266 在深度睡眠时,20uA   , 在工作是约70mA
从睡眠唤醒,到连接路由发送数据,大概需要6-10秒。
视频中的作者通过探索,把唤醒,连接网络,发送数据这个过程大大的缩短了
当然还有声明
WARNING:  I am sending this to you guys BEFORE I even know if it will be ready as the test has only been running for two hours at the time I'm sending this!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实际产品家里使用

2个7号电池做门磁 esp8266. 已用18个月还有电。平均2天开关2次
450mAh的锂电池,充满了 放门上,每天开关10次,可以用1个季度,再充电

网友(2019-03-05):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实际产品家里使用

2个7号电池做门磁 esp8266. 已用18个月还有电。平均2天开关2次

连接上网络,发送数据到服务器再返回来。有几秒延时?

网友B(2021-05-10):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实际产品家里使用

2个7号电池做门磁 esp8266. 已用18个月还有电。平均2天开关2次

数据上报可以主动, 数据接收是被动的, 请教一下, ESP8266工作模式怎么设置? 怎样保持网络响应?

网友:
开启射频的工作电流大约为70ma, 至于连接时间得看时间而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上报可以主动, 数据接收是被动的, 请教一下, ESP8266工作模式怎么设置? 怎样保持网络响应?  ...

估计只有发送,没有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