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C集成了半桥/全桥的MOS,驱动,过流保护

楼主(2019-01-03):
主要参数如下:
电流3A左右
IC供电电压24V~100V都可以
开关频率50kHz以上
有过流保护
类似如A4950这种电机驱动芯片,目前这个IC对于我来说就是开关频率低了点,其他的都能满足

网友A(2019-03-19):
这个片子 能买到正品吗?那个公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 能买到正品吗?那个公司的?

假货宝1¥左右   https://item.szlcsc.com/83561.html

网友:
很悬,我上次找过一次,很难找到。

要么爆贵

网友:
同求大品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1¥左右   https://item.szlcsc.com/83561.html

用于IO 输出很不错。还带过流保护。
我现在在用于驱动24V继电器,继电器电阻为330欧姆,想找到便宜的驱动芯片,最好带过流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于IO 输出很不错。还带过流保护。
我现在在用于驱动24V继电器,继电器电阻为330欧姆,想找到便宜的驱动 ...

  便宜就别想那么多保护功能了。。。驱动继电器又要便宜,用uln2001假货宝2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便宜就别想那么多保护功能了。。。驱动继电器又要便宜,用uln2001假货宝2毛 ...

假货宝 是淘宝吗?
现在都不敢买芯片了。中发也不敢买。推荐一个能买到正品的片子的地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货宝 是淘宝吗?
现在都不敢买芯片了。中发也不敢买。推荐一个能买到正品的片子的地方吧 ...

https://item.szlcsc.com/110125.html  居然便宜了一点,上次买都是4毛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szlcsc.com/110125.html  居然便宜了一点,上次买都是4毛6     ...

我在用一个 这种的是很少 TI8871,  还有就是A4959 和A4950 都是Allegro 的, 价格贵, 要一个美金 还是10万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一个 这种的是很少 TI8871,  还有就是A4959 和A4950 都是Allegro 的, 价格贵, 要一个美金 还是1 ...

这个片子多少钱

网友(2020-10-05):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一个 这种的是很少 TI8871,  还有就是A4959 和A4950 都是Allegro 的, 价格贵, 要一个美金 还是1 ...

有A4959的pdf资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