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最便宜的双以太网的MCU

楼主(2019-01-03):
CPU自带双MAC,用于做个网关。CPU最小电路部分越便宜越好,目前暂时是新塘的NUC972.  就是216个脚有点嫌大。求推荐

网友:
imx6ull    RT1060

网友A:
970不是有小封装的吗?

网友B:
imx6ull,只要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imx6ull,只要十几块钱。

具体啥型号?那么便宜?

网友:
3口交换机芯片

楼主:
不能交换机  交换机自动转发的  我要根据功能自定义规则设置过滤转发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0不是有小封装的吗?

官网没找到2个网口的小封装的  小封装的只有一个网口

楼主:
RT1060还是工程样片吧  另外这个片子加上外围也不便宜  估计CPU核心部分还是要80块左右   imx6ull具体什么型号 好像都不便宜啊   谢谢

网友:
还是972比较便宜。

网友:
imx287,主频454M,最近正在研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交换机  交换机自动转发的  我要根据功能自定义规则设置过滤转发规则 ...

高级点的交换机芯片可以设置VLAN,只转发给CPU侧,这样软件上加处理,对外就可以得到两个物理隔离的以太网口。
目前3口常用的是 KSZ8863RLL

网友:
当然是路由器片子啊

网友:
RT5350,很多年前流行的片子,不知现在有没有更合适的方案。

网友:
BGA的。工艺十外围不便宜吧

网友C:
富士通的有,记不清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士通的有,记不清型号了

转N手了,现在归cypress。
618 218都有双以太网。

MB9BF618S:双口以太网解决方案

网友:
有MAC又怎样?外部PHY不便宜,内部软件双网卡驱动,协议栈要搞稳定,估计要下点功夫。推荐W5500,最近用了一下,感觉还不错。

网友:
可以试试两路SPI的MCU加两片W5500

网友:
mcu做网关?老老实实openwrt加路由器芯片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交换机  交换机自动转发的  我要根据功能自定义规则设置过滤转发规则 ...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是怎么实现做到的吗

网友:
RT5350+1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