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引脚比较多又价格便宜的芯片

楼主(2019-01-03):
板子本来比较简单,中间商说弄的看起来复杂点,卖价才能上去,哪怕放点没用的芯片都行

网友:
脚要成本的!

网友A:
自己定制方形的塑料片,打上标,双面胶粘上去,告诉中间商这是BGA封装的,1366个引脚

网友:
多糊点牛屎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制方形的塑料片,打上标,双面胶粘上去,告诉中间商这是BGA封装的,1366个引脚 ...

这个成本更高,现成的就行,最好几毛钱一片的,lqfp,sop之类又大脚又多的,功能无所谓了

网友B:
放很多排阻,他们都管这东西叫芯片。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很多排阻,他们都管这东西叫芯片。哈哈哈哈!

这个可以,多放几排整整齐齐的,便宜显得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多放几排整整齐齐的,便宜显得高大上

以前抄过一个板子,刚开始看着一堆芯片,觉得很麻烦,真抄下来才发现里面有很多元器件和周边电阻电容都没实际用处,它用的全是数字门电路芯片。

网友C:
这时候要是找到过期的矿机asic,估计能按斤称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时候要是找到过期的矿机asic,估计能按斤称给你

拆机件不好再上机贴片了,量不大,一定要现成的,好采购的,类似595之类的可以放点,最好能再大点的,搞工控的人觉得大的好

网友:
同样需求,关注中,记得有个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D:
HT1621或兼容IC LCD驱动 脚多 丝印可以考虑再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1621或兼容IC LCD驱动 脚多 丝印可以考虑再磨一下

这个确实不错,兼容的有些几毛钱,都LQFP封装的,丝印无所谓了,那些人也不懂,不然也没必要这么搞

网友:
当年的单板机时代,一块板子一堆芯片,可能功能只不过现在一个单片机

网友:
数来数去,就是lcd段式液晶的大封装驱动ic便宜,可以考虑。

网友:
弄点空的IC座。

PLCC什么的

网友:
淘宝上有超大的植好球的bga,可以试试。

网友:
汕头货场找整盘的料,报废料都行,反正封装一样就行

网友:
我有一批报废的sop14,为了增加板子的复杂度,到现在还再用,一板用2片

网友:
楼主放几只电子管上去,点亮灯丝就行了

网友:
用分立器件完成单片机功能,

网友:
早说啊 我们这里很多报废得芯片 不过 都是扔到一个大箱子里 或者用麻袋装。  都是测试不良得芯片。

网友:
加一些OTPMCU进去,然后组合搞一个逻辑和运放电路在一个区域,连些无用的线到你MCU~多好,顺便加密芯片也搞上去吧~

网友:
我记得惠普的万用表里有那种集成的电阻芯片里面都是电阻不是半导体你找找看还有BGA封装的

网友:
有专门做成集成块的电阻应该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