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9-01-03):
电脑最后一次用的时候还好好的,被我丢后备箱放了一个月,昨天晚上开机无任何反应。

接电源或电池都没有任何反应,好多资料和小孩照片……崩溃

这种情况一般是整块主板挂了吗?还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呢?

有没有维修经验的朋友指教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
硬盘拆出,数据导出

网友:
充电以后,长按开机键试试

网友:
公司电脑遇到过,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就没反应了,后来说是电源芯片坏了,修了一下,把硬盘拿出来考资料,只要硬盘不挂,主机什么的无所谓了

网友:
电池拔走,不插电,放一晚,看看能否自行回复。

网友:
资料都在硬盘中,不能开机就拆硬盘,对电工来说不是个事,有啥崩溃的,不想要的话,200到付解君愁

网友:
我的T61就是放久了,带电池插上220V,不启动,当时急疯了,因为很多有用的资料都在里面

后来把电池拆掉,直接上市电,居然启动成功,已经十几年了,还用的不错

网友A:
如果楼主的机器是邮购部买的,可以寄给我们维修。这种故障维修一般很便宜。

网友:
华硕超极本也遇到这种问题,电源模式我设置了不休眠,家里停电2天,电脑一直开到没电关机。各种折腾不行,一开机就掉电,最后插上电源放一天就好了。可能是电池过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的机器是邮购部买的,可以寄给我们维修。这种故障维修一般很便宜。 ...

是邮购部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邮购部买的

订单里提出维修要求,我们给你地址,你寄过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