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清空Quartus的时序分析?

楼主(2019-01-04):
以前一直用Quartus II 9.1,时序分析用经典模式,很方便。后来用更高的版本,于是麻烦来了,高版Quartus不支持经典时序分析,而用TimeQuest。TimeQuest分析时序操作上要麻烦的多。最不可理解的事情就是曾经做过的时序约束似乎藏在哪里,我删掉所有的SDC文件都不管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工程设置里有打开或关闭Timequest,如果关闭了,编译时会自动分析哪个是时钟,然后给个最高频率,仅此而已,貌似不会根据sdc的描述来优化布局布线

楼主:
您说的关闭Timequest是指这个?
还是不行,最后想了个办法,用Timequest时序分析向导,直接点下一步、下一步。。。最后行了,没有任何时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