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关于锁相环相位噪声客户指标,指标是不是有点高

楼主(2019-01-04):
最近有客户要做频率源,如图:120M-160MHz,感觉25KHz和400KHz相位噪声要达到极限了。

楼主:
这个是HMC830,环路40KHz

楼主:
敢不敢做,怕客户用测相位噪声,已经做报废一个项目了

网友A:
你这是VHF里面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VHF里面用的么?

航空通信电台地面站的频综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空通信电台地面站的频综

难怪,我就说咋还专门看8.33K

网友B:
LZ是哪个航天院所的啊

这个指标不高,比较好实现

HMC830这种集成PLL受VCO和分频器限制,很难做到低相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哪个航天院所的啊

这个指标不高,比较好实现

电科十所下面天奥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哪个航天院所的啊

这个指标不高,比较好实现

最近公司在搞什么承包制,准备离职,还真静不下心来弄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科十所下面天奥信息的

好吧,以前咱们是竞争对手,哈哈哈

用分立VCO加HMC703自己搭一个PLL

选好晶振,根据晶振和VCO相噪选取合适的锁相带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以前咱们是竞争对手,哈哈哈

用分立VCO加HMC703自己搭一个PLL

我不是天奥的,私人公司,现在天奥也裁员,基本外包,好像也亏损,据经常跟他们打交道的人说,东西有点差,出去经常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以前咱们是竞争对手,哈哈哈

用分立VCO加HMC703自己搭一个PLL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这么高的精度换算下来是多少ppm?

我见过有一些通信板上用的pll,据说输出相位skew是几个ps,ppm就不知道了。不过好的片子也超级贵。用分立搭估计没戏,稳定性和可靠性很难搭出来,干扰和高低温就搞到残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精度换算下来是多少ppm?

我见过有一些通信板上用的pll,据说输出相位skew是几个ps,ppm就不知 ...

你没有做个射频,相位噪声跟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科十所下面天奥信息的

才注意到图片标题是VDL2-xxxx,早知道不用猜甚高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