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口外围有高电平, VDD下电后单片机无法掉电复位怎么办

楼主(2019-01-04):
PIC16F1936单片机,IO口接了usb转串口默认高电平上拉,还有其它传感器也有高电平上拉,导致VDD下电后测到单片机VDD口还有3V以上电压,IO口1.6V左右电压…待下次VDD重新上电后单片机无法复位启动,晶振振不起来,求解决方法,谢了各位!

网友A:
什么场合,需要MCU断电而其外围电路仍然供电?

网友:
是不是要用专用的复位芯片,比如max809/810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场合,需要MCU断电而其外围电路仍然供电?

比如上面提到的usb转串口ttl电平,默认状态下RX TX一直有高电平的,单片机断电了电脑还开着,下次启动就不正常了复位不了…考虑得用复位芯片了

网友:
IO口通过二极管上拉试一下呢。

网友:
如果外面是弱上拉的话,可以在VDD并一个电阻。考滤到功耗的话,可以加个三极管控制电阻放电。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掉电复位不再可靠,需要外部复位源的场合~
想省事就上复位IC,嫌贵就仔细搞一下复位电路~
不过现在复位IC的价格已经是到底了,而且你这里真正的问题恐怕还是IO反过来给VDD供电,所以复位IC的采样点要考虑一哈~

网友:
人家的ISP下载工具就是串个二极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