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D32F450性能表现

楼主(2019-01-04):
大家有用过GD32F45 系列的单片机做过产品吗?它的图像加速功能有谁用过,效果怎么样,此外,此单片机的整体表现稳定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是M3的核还是M4的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3的核还是M4的核啊

M4内核的

网友B:
这个我们有用来驱动4.3inch的显示屏。内部512K RAM, RGB 接口显示屏可以直接驱动。支持gif,jpeg,png解码。功能非常强大,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有用来驱动4.3inch的显示屏。内部512K RAM, RGB 接口显示屏可以直接驱动。支持gif,jpeg,png解码。 ...

多少钱?ram有点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有用来驱动4.3inch的显示屏。内部512K RAM, RGB 接口显示屏可以直接驱动。支持gif,jpeg,png解码。 ...

仅靠片内512K ram,RGB帧缓存就要耗费260K或者更高,不实用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ram有点小

单片机,512K 的RAM还小?三个多美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仅靠片内512K ram,RGB帧缓存就要耗费260K或者更高,不实用呀。

图片通过QSPI挂外部SPI Flash, 速度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靠片内512K ram,RGB帧缓存就要耗费260K或者更高,不实用呀。

请教一下你说的RGB缓存260K是怎么来的?是你项目实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有用来驱动4.3inch的显示屏。内部512K RAM, RGB 接口显示屏可以直接驱动。支持gif,jpeg,png解码。 ...

刷图的速度有多快?会有卡顿感觉吗?兄弟你们的是什么项目,现在产品成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图的速度有多快?会有卡顿感觉吗?兄弟你们的是什么项目,现在产品成熟了吗? ...

jpeg全屏分辨率 480x272的图片, 一秒刷三到五幅吧。没做大的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说的RGB缓存260K是怎么来的?是你项目实测的吗?

480 * 272 * 2 = 261120 Bytes   16bits 真彩色TFT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说的RGB缓存260K是怎么来的?是你项目实测的吗?

480*272*2,不就差不多260K吗?  无论如何一帧的RAM空间肯定是要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说的RGB缓存260K是怎么来的?是你项目实测的吗?

四楼网友说“这个我们有用来驱动4.3inch的显示屏。内部512K RAM, RGB 接口显示屏可以直接驱动”
我说“仅靠片内512K ram,RGB帧缓存就要耗费260K或者更高,不实用呀。”

因为RGB接口刷屏幕,要求整个屏幕的帧数据都在内存里,LCD控制器负责把整块内存刷出去。
假设4.3寸屏的的分辨率是480*272 16bpp,那么就需要261120字节帧缓存;这是4.3寸屏最小分辨率了,更高的就占用更多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楼网友说“这个我们有用来驱动4.3inch的显示屏。内部512K RAM, RGB 接口显示屏可以直接驱动”
我说“仅 ...

兄弟,你有用这款芯片做过什么产品吗?芯片稳定吗?
能帮忙评估一下刷320*240,最大能刷多少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有用这款芯片做过什么产品吗?芯片稳定吗?
能帮忙评估一下刷320*240,最大能刷多少帧吗? ...

我没有这款芯片。但是根据对应STM32的档次,用DMA把内部SRAM整屏(320*240)数据刷到16位FSMC,100fps是至少的!
计算方式如下:
假设FSMC配置很差,时钟为10MHZ;
每帧像素需要320*240=76800个时钟;
这样就可以理论上达到10000000/76800=130fps;
考虑到每帧处理2次DMA(因为每次DMA最多传输65535个像素)的开销,100fps是轻松实现的。
由于DMA传输,不用CPU死等,故SRAM带宽和CPU耗费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480*272*2,不就差不多260K吗?  无论如何一帧的RAM空间肯定是要的啊

你这么在意这款片子,价格咋样?

网友D:
虽然刷100帧每秒不成问题,但是你能不能在10毫秒内绘制每帧就依图形界面的运算量决定了。
另外,虽然有能力向LCD传输100fps数据,但LCD本身的刷新率都不到100fps,所以太快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512K 的RAM还小?三个多美金。

三个多美金?这么便宜?具体什么型号?是什么量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刷100帧每秒不成问题,但是你能不能在10毫秒内绘制每帧就依图形界面的运算量决定了。
另外,虽然有能力 ...

谢谢兄弟的详细回答,身边没有什么人用过GD的IC,对其性能及稳定性还有些疑惑,所以要问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详细回答,身边没有什么人用过GD的IC,对其性能及稳定性还有些疑惑,所以要问问! ...

只需要一帧完整的显存,其他时候刷都是DMA直接刷的,GUI用200K已经够了。一般刷全屏的时候比较少。 看界面怎么写了。部分刷新完全没有压力。我的还跑了freertos+emWin+FATFS+USB HID+USB MSC。做小系统够用了,跑MJPEG就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一帧完整的显存,其他时候刷都是DMA直接刷的,GUI用200K已经够了。一般刷全屏的时候比较少。 看界 ...

什么价格啊?我看TB 都好贵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价格啊?我看TB 都好贵的说。

32 RMB左右了。

网友:
你这也不是3个美金啊 哈哈。  有点小贵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图片通过QSPI挂外部SPI Flash, 速度还是可以。

三个多美金?忽悠你的,到时拿到手上要40元帝国币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个多美金?忽悠你的,到时拿到手上要40元帝国币以上了

40 帝国币?5个多美金了,stm32f429才是这个价格吧,gd 要是敢报这个价格,我为什么要用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 帝国币?5个多美金了,stm32f429才是这个价格吧,gd 要是敢报这个价格,我为什么要用它... ...

429的RAM比GD小多了,GD这个是512K RAM.

网友:
要刷LCD可能新塘的NUC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429的RAM比GD小多了,GD这个是512K RAM.

可惜高速FLASH只有256k,剩下的速度打折。

网友H:
flash就前256k是快速,基本是个残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flash就前256k是快速,基本是个残废了吧

奇怪啊,为什么你和楼上都说前256K是快速,,手册上写的是前512K啊??难道手册上是错的?

网友(2019-02-21):
F4的和以前F1的不一样?以前是这个样子

网友I(2020-11-27):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有用来驱动4.3inch的显示屏。内部512K RAM, RGB 接口显示屏可以直接驱动。支持gif,jpeg,png解码。 ...

驱动4.3inch的显示屏,还有其他方案么?这个方案不便宜啊

网友:
H750不香吗?1M的SRAM。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4.3inch的显示屏,还有其他方案么?这个方案不便宜啊

现在是很多选择了。 坛里有T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