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节18650电池串联充电方案

楼主(2019-01-04):
如题,求推荐两节18650电池串联充电方案,还有,方案可行吗?请大佬指点

网友A:
这个太多了。 我们现在用SC8902A, 非常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多了。 我们现在用SC8902A, 非常强大。

看它的应用电路,看起来没有平衡充啊。

没有平衡充,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
你要的是保护板IC,还是充电IC

网友:
如果用电池包不考虑什么电池平衡,充电ic有很多,ti,国产等很多可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它的应用电路,看起来没有平衡充啊。

没有平衡充,会不会爆炸啊

你的电池上边没有保护板是吧?我记得英集芯有一颗带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上边没有保护板是吧?我记得英集芯有一颗带平衡的。

我就是两节18650,想自己做充电,没这方面的经验,大佬们放心说,我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两节18650,想自己做充电,没这方面的经验,大佬们放心说,我学习下 ...

18650也有带保护板和不带保护板之分的。

网友:
串联必须要用带平衡功能的才行(最好是主动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也有带保护板和不带保护板之分的。

没有保护板的18650,需要怎么做充电电路?有方案吗?

楼主:
还一个问题,我电池是客户可拆卸的,可能两节电池电量不一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一个问题,我电池是客户可拆卸的,可能两节电池电量不一致这种情况。

应用场景这么复杂,还是用单节电池升压更简单。

网友:
两节电池不一样,需要并充进行均衡,或将另外一个高容量的电池进行小倍率放电,放电至容量一致(这个操作比较难,电压一致并非容量一致),建议先单独单体分别满充

楼主:
如图,我需求再明确下,我的两节18650(没有保护板),串联后降压输出5V,现在想从DC口输入,给两节串联的电池充电,电池是客户可拆卸的
请问,充电方案怎么做?

网友:
我用BQ2057W给两节三元锂18650充电,用下来还可以

网友:
cs5086目前比较适合lz的料,但是一般地方找不到买,只有厂家的销售能联系,lz买到分我几片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我需求再明确下,我的两节18650(没有保护板),串联后降压输出5V,现在想从DC口输入,给两节串联 ...

为啥不并联呢,并联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电池包自己开模了?有实物了嘛?有的话好想买点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并联呢,并联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只需要输出5v的话 ,确实并联升压更简单 ,成本低 效率高,发热也小。

市场上的充电宝都是这个方案哈哈

网友:
只有两节,好好筛选一下,加上保护也就满足应用了。三洋Sony的锂电一致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