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18650串联后保护板芯片选哪个?

楼主(2019-01-04):
2节锂电池装在买来的盒子里,引出2根正负极线,电路板上要求有保护,请问选哪个芯片好点?
之前找了个芯片HY2120,但这个芯片需要把2接电池中间连接的地方也要接上,不适合用。

网友A:
楼主,你这18650电池盒哪里买的?

网友B:
最好是中间接上的,否则两节电池不平衡一样会炸,起不到保护作用。其次你还可以买带保护板的18650。

网友C:
多节锂电池不搞平衡保护,那保护还有什么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18650电池盒哪里买的?

淘宝上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中间接上的,否则两节电池不平衡一样会炸,起不到保护作用。其次你还可以买带保护板的18650。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节锂电池不搞平衡保护,那保护还有什么意义啊!?

能否推荐个芯片

网友:
采用2串3.7-4.2V锂电池,持续放电电流为8A,瞬间16A、采用精工8250方案。具有过充,过放,过流,短路等保护功能,用于各种容量各种形状输出7.4v/8.4V锂电池组。
这个是淘宝的描述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