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rt1050播放视频的请教

楼主(2019-01-04):
准备使用RT1052做产品,需要使用到它的视频播放功能,视频播放就需要使用到外部的sdram吗(我们做的是手持设备,功耗问题比较严峻,查了一下,sdram的功耗好像都是100多毫安的)?使用内部的ram 可以实现视频的播放吗? 另外,如果不使用外部的sdram,能提供多达的ram空间用于程序运行,请知道的指导,谢谢!

网友:
以前的手机最早的时候也都是用SDRAM的,后来改成DDR。想用的话就必须接受这个功耗。

网友:
RT1050能放视频?

楼主:
可以刷视频,而且速度还不错,只是我们的项目是手持设备,如果要用到sdram 的情况下,功耗抗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刷视频,而且速度还不错,只是我们的项目是手持设备,如果要用到sdram 的情况下,功耗抗不住... ...

能刷到多大分辨率呢

网友:
不要帧缓存也可以刷屏,不过可能有画面撕裂。还有的mcu屏有屏上缓存,不需要单片机开大缓存。但是这些屏的功耗也不低了

网友:
这款cpu料少

网友:
还是linux上面跑吧,这样玩这样太折腾了。

网友:
1060有1M 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