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P系统ms Visual Studio 6.0安装软件

楼主(2019-01-04):
请教一台XP sp2系统的电脑上,通过控制面板查看有上图那些软件(有的是驱动程序)。我请教要安装什么软件会出现"microsoft Visual Studio 6.0 Professional Edition " 和 "microsoft VM for Java".
肯定不是安装了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下面是我在另外一台XP sp3系统的电脑上安装了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的程序画面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大神不惜一顾吗?

网友A:
大神们没看懂,你看要不要编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没看懂,你看要不要编辑一下?

谢谢回复,请问XP电脑系统已安装的程序列表出现了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6.0 Professional Edition "  和 microsoft VM for Java",请问实际要安装什么软件?
我安装了microsoft Visual Basic6.0,查看已安装的程序不会出现“microsoft Visual Studio 6.0 Professional Edition " 。
麻烦告诉我安装哪个软件?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