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过孔盖油颜色深问题

楼主(2019-01-04):
如图所示板子过孔是0.3mm的,板厚1.6, 过孔盖油后,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底面过孔处会隆起,绿油比较厚,导致颜色深,导致板子上全是一个个小麻点,非常丑。而且只出现在板子底面,正面就是平整均匀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

楼主:
竟然没人回复,我小白,难道是问的问题太简单了。立创也不知道咋回事吗,你们应该有经验吧,这都是在你们那里做的板子,是什么问题呢,马上又要做一批了,不行就再看看了。

网友A:
过孔发黄你们也说,颜色也深也说,真难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发黄你们也说,颜色也深也说,真难伺候

我的意思是,想知道什么问题导致,可否避免。还是不可控,只能随机。并不是刻意挑刺。貌似是随机的,有时候会有,有时候没有,小板会比大板概率多,厚板比薄板多。

网友:
同一个文件不同的厂家就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