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3串12.6V的锂电池用12V开关电源直接冲吗

楼主(2019-01-04):
3串12.6V的锂电池组,带保护电路的。请教下直接用12V的开关电源可以充电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如果不能还有什么好的芯片推荐下,板子最大电压只有12V

网友:
最好不要,要有限流保护,就是恒流充电的功能。如果是2AH的电池,可以用1A的电流充电。

网友:
锂电池 平衡充

网友:
不可以,保护电路不是充电电路

网友:
先不说安全,开关电源会直接打嗝保护

网友(2019-11-12):
主要是电流问题。如果是带横流功能的开关电源,而且电流在电芯的0.5C以内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串一个电阻限流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