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端子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9-01-05):
坛友都见多识广,请问下这块板子上的端子叫什么名字?

网友:
CMOE TYPE10连接器

网友:
PCB 板间连接器

网友:
属于b to b系列

网友:
连接器确实很头疼,估计没有具体的名称型号,板级连接器,要有估计也是对应厂家的无料代码。每个厂家有自己的命名规则,而且很多都是异形非标定制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这个是220p的COMe 连接器,用过两家的: 220PIN 0.5mm QT002206-2131-3H Foxconn ,TE 3-1827231-6

网友:
淘宝搜  板对板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