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络变压器(次级线圈)中心抽头去耦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9-01-05):
大家好,我现在在用一个千兆网络变压器,有些疑惑不能解决,请大神指导指导。
图一,是传统做法,次级线圈抽头( 都是单独接一个电容或者电阻,然后经过高压电容到保护地),然后 保护地再跟机壳地连接或者通过一个普通电容和板卡地连接;
对于这种方式,①如果板卡空间受限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放置气体放电管了啊;
②如果变压器接口侧的连接器我没有选用带金属壳的RJ45连接器,而是选用的普通的8pin针脚的连接器的话,还有必要再对PGND(即图中的SHI_GND)铺大面积的铜皮(相应内层也要挖空或者隔离处理)吗,产品应用场景基本上是室内,不太明白还需不需要对这个PGND 做这些处理,还是直接走个粗的线 经过电容到板卡地 就可以了啊;
③对于这个高压电容,能否选用耐压小些的高压电容呢,比如是耐压1000V的10nF电容(主要是 考虑成本和货源) 谢谢;

图二,是看到其他家 设计的板卡,不知道正不正确,他们是将初级、次级线圈的中心抽头各自短接,次级的话,在中心插头短接处,只放置了一个气体放电管;
④这种设计合理吗,从表面上看,在板卡面积受限的前提下,至少放置了一个放电管(不过 我查找的资料是 放电管一般都是放置到数据线和保护地之间的,并没有这种放法),如果确实可以这么做的话,我也打算这么设计,

描述的比较乱,请包涵,麻烦按照 1 2 3 4 这四个问题回答吧,这样会显得清晰些,打扰了

楼主:
周末大家都休息了吗, 有明白的 麻烦指点指点吧,多谢~

网友(2019-03-02):
进来学习一下,防雷的气体放电管一般选什么型号,有推荐么

网友:
我们基本都是用的图2,并且直接到主板地,不隔离。到地的电容2.2NF/2KV/1206。如果PHY容易出125MHZ的频点,就把共模线圈放PHY侧。

网友:
ETH PHY侧有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两种,严格按照PHY的手册连。
电流驱动一般PHY侧抽头并一起,接电源且Cap对地;电压驱动的因为共模不一致多数是独立直接一个Cap对地,没别的。

对外中心抽头是共模端接,对机壳地的,接内部地就没隔离的意义了。
放电管之类的都不是必要的东西的

网友:
隔离变压器RJ45侧,中心抽头并接+75R+1000pf/2KV 与每路中心抽头+75R+1000pf/2kV 有多大差异

网友:
初级抽头并在一起,要是不接机壳也不接地,有啥影响?

网友:
帮忙看一下这颗气体放单管的型号,100MPHY 防护用,从某路由器上看到的

网友(2021-04-27):
这种接法遇到POE接口的交换机会怎么样,直接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