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感应加热频率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9-01-05):
在单片机板块发过一个一样的帖子,没人回答,如有违规,请删除。谢谢!
最近在做感应加热电源,主控采用STM32,采用串联lc电路,最简单的调频调功。现在的做法是逆变输出经过电流互感器接lc谐振电路(后面计划用阻抗变压器)!
问题1:lc的谐振频率是通过电流-电压比较-频率采集得到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电流反馈频率就是输出频率,根本得不到谐振频率?
问题2:是不是思路有问题,必须加锁相环电路!可是我从参考资料上看到的,如果是用单片机就不用加锁相环电路?
请教高手,频率反馈这部分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相关功能的产品 可以借鉴一下  少走弯路

楼主:
你说的也对,借鉴智能借鉴硬件,软件还得自己搞,手上也没有相关的产品!

网友A:
按你描述应该同我做的超声波原理相同,谐振频率就是电流频率和电压频率相位差为0输出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描述应该同我做的超声波原理相同,谐振频率就是电流频率和电压频率相位差为0输出的频率 ...

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怎么才能获取这个频率呢?需要用什么技术手段,或者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怎么才能获取这个频率呢?需要用什么技术手段,或者方法! ...

采集功率输出电流、电压频率转换为方波再相位比较,类似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