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in10 64bit 突然出现待机无法唤醒,关机后风扇转,且键盘....

楼主(2019-01-05):
T460P,正常办公使用,win10 64bit前阵子出现 我一直使用的125%的1080分辨率,桌面的图标变乱,有几个位置不能摆放图标。
我使用扩展坞+扩展显示器,有时候进入系统后 只是第2个显示器显示,笔记本的显示器反倒没显示,(之前都是好用的)。
这两个问题都能忍。。分辨率改成100%继续用。
这两天发现2个新的问题
突然出现关闭屏幕后,待机无法唤醒,只有电源键的绿灯闪,只能长按关机再开。
关机后风扇转,且按键盘还能点亮。只有长按电源键5秒后才能完全关机。
以上现象都是刚出现几天, 我按照联想官方的办法实验没用。  按照网上搜索了很多办法也是没用。。
求救。。。。。。。。

楼主:
居然4个小时0 浏览,我花4小时 自己更新了最新win10,然后取消了快速启动,可以了。更新之前快速启动是取消的状态也不行。
现在合上本子风扇还转,好像没有待机,双指滚屏也不行了。

网友:
那个真不是没唤醒,而是显卡驱动罢工了。再按一下电源又进待机了,然后过一会儿灯呼吸之后再按一下一般就能正常点亮。win10的毛病,我的gpd也有相当大的几率出现。更新系统之后偶尔出现。

网友:
应该是更新了显卡驱动

楼主:
昨天又莫名出现了这个问题,关机后风扇转。   自带的微软拼音输入法不能显示输入法状态。

我了个去。。。。按网上说的办法都不行。受不了。
问题出在win10》?

网友:
电源管理里面有高性能之类的菜单,里面有个选项叫混合睡眠,默认是开启的,你关掉试试看

网友:
我的台机睡眠老是按开机后要很久才能进系统还有可能蓝屏,把高性能,平衡,里面的混合睡眠关掉后感觉秒醒,今天才改的,让它睡了好几回都是秒醒win10 17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