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 Code做编辑器,文件夹里面的宏怎么定义?

楼主(2019-01-05):
如编译器、芯片型号的宏,不然很多不能实现自动补全。
请教下怎么用,是不是它?

"C_Cpp.default.defines"

网友A:
.vscode目录下有个c_cpp_properties.json文件,里面有defines,填入你的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code目录下有个c_cpp_properties.json文件,里面有defines,填入你的宏就好了

能不能跟工作区相关?你说看起来是全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跟工作区相关?你说看起来是全局的。

跟工作区相关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跟工作区相关?你说看起来是全局的。

.vscode里的就是工作区的配置,不是全局

网友:
我退回到 notepad++ 了,
vscode 的配置有些折腾,我发现,我放弃那黑漆漆的界面,就用 notepad++ 配合插件,也能满足我了,速度还比 vscode快

网友B:
很奇怪,刚才回复怎么变成了付费帖子?

楼上,请教下notepad++都有哪些电工常用的插件呢?

网友:
可以的,但是你需要安装配置clang
clang的配置另外写到workspace的配置里
clang的插件也装上
c_cpp_properties.json 里面的该有的得都有,必要的宏定义也得有,有些宏定义是IDE或者编译器自带的,想要提示你得写进去
反正这个坑很多,我花了2天搞顺了,断断续续的或许还会继续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刚才回复怎么变成了付费帖子?

楼上,请教下notepad++都有哪些电工常用的插件呢? ...

我也刚用不久还在摸索

推荐一个 sourcecookifier  -- 这个实现的代码跳转比较实用---注意--要32位版本才能支持,可以从插件管理里直接装,不要在网上下dll(网上下dll有些坑,没任何说明,老是提示错误)

网友C:
感觉VS Code比较适合前端开发,,C/C++的话还是Qt Creator更方便,,毕竟时专业C++ ID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VS Code比较适合前端开发,,C/C++的话还是Qt Creator更方便,,毕竟时专业C++ IDE ...

Qt Creator,用VC Studio做编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t Creator,用VC Studio做编译器?

一般都是用GC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GCC吧

用mingw?

网友C:
我用的TDM-GCC,,是mingw的一个分支

网友:
非原生支持MCU的IDE最麻烦就是要配置那些编译是才加进去的宏和include路径。目前只发现Eclipse CDT原生支持通过分析调用的编译指令自动识别这些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TDM-GCC,,是mingw的一个分支

写界面用qt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