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电位器

楼主(2019-01-05):
最近要做一个0-500欧姆可调的电位器,通过的电流大小有50mA. 好像数字电位器不满足要求,电流太小。
本打算用电阻+继电器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体积比较大。
有没有人用步进电机带动电位器的方案。

网友:
精度要几位的?要求不高去买个音响用的遥控电位器

网友:
用步进电机跟电位器柄连上就可以了呀!还有啥特殊要求吗?

楼主:
有现成的产品卖不?

网友:
50ma有那么大了,除了绕线号位器想不出其它能用的了

网友:
可以用MOS管或三极管做有源电位器呀,看电流不像是高频或微电压电流应用

网友:
说错了,是有源电阻

网友:
用有源电阻做,电流可以很大。就是个恒阻负载吗

网友:
做了自己用还是做产品,说个想法,步进电机可以用空调控制出风方向那种小电机,好像特别便宜。

网友:
其实用4051还是很好用!

楼主:
就是通过0-20mA的电流,在0-20mA的回路上逐步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