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官方TIPD102文档电流源疑问

楼主(2019-01-05):
hi各位,我根据TI文档TIPD102搭建一个电流源,其中原理图与PCB均按照官方绘制,原件选择也是按照官方BOM表进行购买,原理图如下

其中,运放为OPA2188,第一级部分工作正常,运放虚短,U1A同相与反相输入端电压相等,也就是VIN=VR8。问题处在第二级部分,按照我的理解,U1B不是应该工作在比较器状态吗?取下U2,这时候理论R4对地电压为0,实际也接近0;短路U2,理论R4对地电压为12V,实际也接近12V。正常测试中,发现输出电流不可控,恒定为155mA,U1B反相输入端电压一直小于其同相输入端,压差约为0.2V且不恒定;调整Vin,U1B基本无反应,U1B输出无变化,更换U1与U2,效果不变。请问各位,这个电路架构是否有问题,或者我的问题出在哪?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是个电压转电流输出的电路。Iout=(R3/R1)*VIN/R8。这是个很典型的电路。

网友B:
>>或者我的问题出在哪?

你使用了一个输入不是轨至轨的运放。或说明白点你运放的共模电压上限并不能达至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我的问题出在哪?

你使用了一个输入不是轨至轨的运放。或说明白点你运放的共模电压上限并不能达至Vc ...

谢谢你的回答

这个是TI官方的设计文档,里面推荐了opa2188这个芯片,
然后我在opa2188的datasheet里看到,输入端电压上限为(V+)加0.5V,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共模电压上限的问题。
我是才入门,有什么错误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压转电流输出的电路。Iout=(R3/R1)*VIN/R8。这是个很典型的电路。

谢谢你的回答
我知道这个电路的换算关系,这个通过之前的仿真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在实际电路中表现出不一样的现象,并且经过实际测量我找不到解决方法,有一些不符合逻辑的地方,请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网友B:
>>然后我在opa2188的datasheet里看到,输入端电压上限为(V+)加0.5V,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共模电压上限的问题。

我看到的和你不一样。你那个是可承受最高输入而不令运放受损的电压(不保证运放能正常操作),并非最高共模上限电压。

在 Slau502 文档内你可能没留意内这非常重要的一句:“以牺牲其他规格为代价。”

网友C:
如果用188最好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
可能是有些器件封装画错了,你仔细检查mos的封装和原理图对应。可断开左边,调试右边。右边是压控电流源。输入的电压是12V为参考的一个负电压。如果你输入9v,就折算为对12V参考是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知道这个电路的换算关系,这个通过之前的仿真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在实际电路中表现出不一 ...

你试一试下图的改动,R1/R3经过3个串连的二极管后才接12V,如电路能正常工作,那就肯定是OPA2188共模上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我在opa2188的datasheet里看到,输入端电压上限为(V+)加0.5V,所以我想应该不是共模电压上限的问题 ...

是我看错了,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
确定了是共模输入电压不足的问题,现在调整R1、R8,分别为56欧姆,150欧姆,使运放输入均在10.5V以下,现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188最好是双电源供电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