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TTL信号的1对多连接方法,帮忙确认一下。

楼主(2019-01-05):
一块单片机做主,若干片的单片机做从机,主机的TXD直接与所有从机的RXD连接,主机的RXD直接与所有从机的TXD连接。这种接法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必须不行啊!

网友:
驱动能力不行

楼主:
软件上做主从协议。

楼主:
不会吧,也就5,6个从机

楼主:
应该怎样连接?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上做主从协议。

数字电路,两个输出不能接到一起,一个输出和多个输入可以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两个输出不能接到一起,一个输出和多个输入可以接到一起。

好像有点道理。等待时设置为输入状态,有数据发送时才设置输出状态,如何?

楼主:
每个从机的TXD串一个1N4148。?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每个从机分配一个地址,主机发出轮询从机才应答,做好校验和超时处理就行,为了防止冲突TXD可以串个电阻再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每个从机分配一个地址,主机发出轮询从机才应答,做好校验和超时处理就行,为了防止冲突TX ...

用4148是不是更好?在公共端即二极管的正极加一只10K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148是不是更好?在公共端即二极管的正极加一只10K上拉电阻。

也可以,如果单片机可以将TXD设成开漏输出的话4148都省了,参考I2C……

网友:
AVR芯片,用过1带5。最好串个200欧姆电阻,防止不小心2个芯片都为输出。

网友:
9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主机的TXD直接与所有从机的RXD连接可以; 主机的RXD直接与所有从机的TXD连接需要把从机的TXD都设成开漏输出, 加上拉电阻. 协议上得规定好, 只能由主机发起通讯.

网友:
单线半双工,用一个三态门来控制Txd信号,参考优必选的舵机方案
或者STM32这种,本身支持单线半双工模式的
还可以使用另一个普通IO用作仲裁,提高可靠性

网友:
4052不要折腾其他的了

网友:
这是一个串口连接两个串口示例. 一个链接多个,类推.

网友C:
这个不存在仲裁,也不需要任何电阻二极管,只是受限总线驱动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存在仲裁,也不需要任何电阻二极管,只是受限总线驱动能力。

一定要条件的。IO都有开漏的话一个上拉电阻(不管外部的内部的)就够了,有几个IO都是推挽的情况下就得加二极管,直连会竞争,串电阻会分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端口串小电阻平衡下电平,参考Dallas的1-wire

网友:
20楼正解~~~开漏设置是必须~否则总线竞争及容错解决不了

网友:
主机: TX 一直输出,RX一直输入
从机: TX 不是发送时,一直输入,只在发送时,输出。   RX一直输入。

加200欧姆电阻,防止不小心2个芯片都为输出。

网友:
做过1对3,板级。没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D:
9楼和18楼方案可行,项目中测试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9楼和18楼方案可行,项目中测试过的了

你好,
最多你可靠的验证, 1个主能与多少个 从UART成功通讯? 你调试测主从的距离多远(大概)?
谢谢.

网友:
我的需求就1对2通信,不是长距离通信,就板内通信,通信距离受制于TTL信号距离,不建议长距离通信

网友:
IO口设开漏,或者TX串4148。

楼主:
这个问题算解决了,到这边看看另外一个问题:(谈讨互感器测量电流,整流二极管影响电流小值的解决方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566605

网友E(2020-06-22):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算解决了,到这边看看另外一个问题:(谈讨互感器测量电流,整流二极管影响电流小值的解决方法)
h ...

你好,坛友,UART TTL信号的1对多连接你的具体方案是怎么样的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坛友,UART TTL信号的1对多连接你的具体方案是怎么样的能分享一下吗 ...

上面有说。

网友:
1-TxD可以对N-RxD, 1-RxD不可以对N-TxD

网友F:
每个从设备加个单通道与门它不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每个从设备加个单通道与门它不香吗。

现在板子空间有限,还不能加太多的元器件了,串口的数量也不够,好尴尬

网友:
增加一个三极管隔离驱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板子空间有限,还不能加太多的元器件了,串口的数量也不够,好尴尬 ...

SOT23-5封装的与门体积很小的,挤一挤总能放得下的。

网友:
uart本来就是支持多鸡通讯的,主机发送地址,收到地址的从机才会产生中断,其它的从机都是硬件级别直接无视,至于从机多发主机一收,这个主机在一个时刻只会接收一个从机的数据。如果多个从机做出回应肯定是软件bug或者从机地址分配问题。可以一发多收,但是同一时刻不走协议引入竞争多发一收就是啥也收不到还可能损坏。所以接多少从机取决与发送器扇出能力,比如ttl比cmos扇出能力更加强,推挽输出能力强但是不适合用在这里,这里适合用开路输出,用oc开路输出的与非门做输出驱动就可以。感觉驱动电流不是最需要关心的,需要关心的是高速率时候总线寄生电容与电感,串口接收猜测没有理由不是高阻态,所以基本上加上总线限流电阻也能很可靠,也没人接几十个从机的情况。